求助

楼主(2008-07-03):
本人要做一个单光柱表显示液位的东东,但4~20毫安压力传感器贵了点,被测液体的温度约150度,请问各位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你要多贵的才可以?

楼主:
要便宜的,几百元钱的

网友A:
远传压力表

网友B:
远传压力表,不好用,你会后悔。压力变送器是最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如果想找便宜的,请来电,13725463925  高欣电子徐先生

网友C:
远传压力表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D:
远传一般选用进口的品牌。

网友E:
需要液位变送器,可以找湘泰仪器,价格优惠!质量可靠!QQ439596365或021-56872976

网友F:
通过压力变送器, 太便宜的方岸还没有, 因为温度有150度, 扩散硅最便宜, 使用扩散硅不太好, 扩散硅不能在高温的环境使用, 使用远传也不行, 楼上说的很对, 用了会后悔。 如果从国内普通厂家拿, 1000左右可以拿到精度不太高的压力变送器, 不知道满不满足你要求。

网友G:
测液位为什么不用差变,如果是测开放容器压变尚且能用,但密闭有压容器就绝对要用差变才行,现最简单省钱的方案是采用普通差变(注意耐压、耐温和是否防腐、防爆需要)加光柱显示仪。

楼主:
差变?没用过,不是密闭的容器能用差变吗?精度如何?安装在容器的哪个位置?是否耐高温导热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