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请教

楼主(2008-07-03):
请教一台艾默生EV2000变频器正常停止后,无法启动,操作面板显示正常,过一段时间后有能正常启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连接方式是怎么样的形式?说清楚了,好让大家帮忙解决。

EV2000里有接触器,启动的时候看接触器是否吸合,EV2000的接触器经常出问题,我们这里用的4台变频器都出现过接触器问题。

楼主:
外部电路正常,指示灯显示变频启动,接触期吸合,就是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B:
楼主在吗?你的EV2000修好了没有啊?你按运行的时候报什么故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部电路正常,指示灯显示变频启动,接触期吸合,就是变频器的原因

太绝对了,请查查你的电路和变频器参数,实在不行,就恢复出厂参数

网友D(2009-05-21):
是不是超载了呀

网友D:
打雷后电路正常就是电梯不能运行,请问是什么问题,变频器是EV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