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8-07-03):
单位里有个工程师,用固态继电器去控制直流24v气泵。问题出现了,在接通固态继电器后,发现直流气泵的两端的电压不到24v,好像只有22v多。断开固态继电器,直流连就没事。我想是不是固态继电器上的管压降造成了问题的出现?是不是用触点型的继电器会好些?我觉得是他在固态继电器的应用上出了问题。我想请教各位,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触点型的继电器当然好,不存在压降,但动作频繁寿命不长,固态继电器有直流输出和交流输出.

网友B:
同意,若动作次数不是太频繁的话,就可用继电器/接触器 代替固态继电器

网友C:
是固态压降造成的.       如果不能正常工作,

1.动作次数不频繁的话,就用继电器换掉它吧..

2. 把DC24V电压提高到26V左右,去掉固态上形成的压降就行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我考虑不是固态继电器的事 ,而是你的直流24v电源的功率不够,,也就是说它的输出电流小才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单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换了大功率直流电源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E(2011-03-10):
一般多少有个压降的。4楼肯定没仔细量过电压。只能说是能正常工作。我在用时低个1-3V左右。

网友E:
有内阻就会有压降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网友F(2011-08-26):
固态继电器在电路中是有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