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次伺服93系列,速度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3):
我有一用户,用的是伦次93的伺服,用了有两年左右,现出现速度不准现象,用一台新的换上就好了.请教各位大侠,这应该是啥问题,是伺服坏了?如果是伺服坏了,应该是伺服的那部分坏了?谢谢!

网友A:
换了伺服就好了,那多半就是伺服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接口的问题(比如插头松了,焊点虚了),不过可能性不大。

至于伺服那里坏了,这个题目太大了,猜起来太空泛

网友B:
参数是不是被修改了,编码器是不是保养不好,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