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812重复触发采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3):
最近正在使用凌华的PCI9812做课题,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帮帮忙,我的问题是:想让PCI9812工作在数字触发方式下,例如触发信号为10KHz的脉冲,上升沿触发,触发采集若干个数据(假定为1024个)后,停止采集,等到下一个脉冲上升沿的到来再继续采集,即触发采集,采集一段时间后停止,再触发采集,我现在不清楚的是PCI9812是否支持这种重复触发采集,如果支持的话,应该如何实现?
还有采集一段时间后停止采集是否要调用ReleaseCard()函数?还有我如何在程序中获知脉冲上升沿到来这一事件呢?
忘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小生感激不尽!!!

楼主:
没有好心人出来帮忙吗?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A:
9812是支持上升沿触发的,采集一段数据后,停下来,可以用延迟触发,延迟一段时间再触发采集,是不是就可以了。应该不需要使用释放板卡资源函数把,不然后面怎么采集啊。脉冲上升眼事件应该有专门的函数可以检测把 ,不过你还是打凌华的技术支持问一下相关的具体情况。

楼主:
感谢楼上的答复,PCI9812有一个读取通道采样值的函数,应该是触发事件发生后,调用的是这个函数,我的想法是用后触发采集,采集设定的点数后再返回到读取通道采样值的函数,不知此时该函数还会不会继续响应触发事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