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文本疑问

楼主(2008-07-03):
本人用LG的文本的按钮去控制PLC动作,,把按钮地址设为I/O继电器
(P)竟然无效,但可以显示动作,不能控制!!用辅助继电器(M)却可以显示和控制!!是不是p不能用来控制啊???关键是M用的太多了,,有点头晕了!!

楼主:
希望哪位大虾告诉我答案啊!!

楼主:
恳请版主给我个答案啊

网友A:
P当然无效了特别是输入P你是无法控制的,他是扫描输入点的,输出P如果程序里没有用过,倒可以输出的,因为LG PLC是与输出,只有用过的同名的输出点都ON时,才输出,LG文本我觉得界面还可以,但他的抗干扰不行,特别是旁边有个变频器的时候,他就会乱跳的,在报警里面能看到,因为那里是保存的

楼主:
LG的版块好像比较冷清啊!!看来还是用三菱和西门子的多啊!!

网友B:
谁知道LG的文本显示器密码怎么清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