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维修的十项原则(一)

楼主(2008-07-03):
1.先动口再动手对于有故障的电气设备,不应急于动手,应先询问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对于生疏的设备,还应先熟悉电路原理和结构特点,遵守相应规则。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电气部件的功能、位置、连接方式以及与四周其他器件的关系,在没有组装图的情况下,应一边拆卸,一边画草图,并记上标记。

2.先外部后内部  应先检查设备有无明显裂痕、缺损,了解其维修史、使用年限等,然后再对机内进行检查。拆前应排队周边的故障因素,确定为机内故障后才能拆卸,否则,盲目拆卸,可能将设备越修越坏。

3.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

4.先静态后动态在设备未通电时,判定电气设备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保险丝的好坏,从而判定故障的所在。通电试验,听其声、测参数、判定故障,最后进行维修。如在电动机缺相时,若测量三相电压值无法着判别时,就应该听其声,单独测每相对地电压,方可判定哪一相缺损。

5.先清洁后维修  对污染较重的电气设备,先对其按钮、接线点、接触点进行清洁,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块引起的,一经清洁故障往往会排除。

6.先电源后设备  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在整个故障设备中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先检修电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7.先普遍后非凡  因装配配件质量或其他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故障,一般占常见故障的50左右。电气设备的非凡故障多为软故障,要靠经验和仪表来测量和维修。

8.先外围后内部  先不要急于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

9.先直流后交流  检修时,必须先检查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再交流回路动态工作点。

10.先故障后调试  对于调试和故障并存的电气设备,应先排除故障,再进行调试,调试必须在电气线路速的前提下进行。

楼主:
   不用,  也是转至论坛上某几位朋友的,    只是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网友A:
说的太好了!

网友B:
关键自己的养成习惯啊

不然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的

网友C: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漫步的流星 X漫步的流星
积分:380
帖子:231注册时间:2006-12-5 12:41:00 11楼 回复时间:2008-7-22 1:30:17 关键自己的养成习惯啊

不然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

     学习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谢谢

网友G:
值得学习,在日常工作中应该这样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