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经编机 的故障诊断与维修

楼主(2008-07-03):
        近十年来.经编机在机器高速化、控制电子化、操作便利化等方面都有飞速发展。我公司1999年以来引进了多台国际领先水平的德国Karl Mayer现代电脑经编设备.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现对其做一简要介绍。EBA计算机主要控制送经系统。各电气单元一般通过EBA计算机(内含PLC)输入腧出接El实现信号的传递和控制。PJS贾卡系统、SU梳栉横移系统及EBA送经系统在电脑的控制下与主轴同步协调工作。

故障诊断方法
1 直观法
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维修人员通过对故障发生的各种光、声、味等异常现象的观察,由外向内认真检查设备内部器件及外部连接的形状变化,查找设备产生各种异常声响的声源和因过流、过载或超温引起的故障。

2 原理分析法
根据电脑经编机的工作原理及电控原理,从逻辑上分析各点的逻辑电平和特征参数(电压值或波形).然后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进行测量、分析,逐步缩小故障范围,从而找出故障所在。

3 交换法
这是现场判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所谓交换法就是在分析出故障大致起因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备用电路板或元器件替换有疑点的部分,甚至用系统中已有的相同类型的部件来替换。验证分析的正确性。在交换备板之前,应仔细检查备板是否完好,备板和原板的各种状态是否一致,开关、电位器的位置及短路棒的设定是否相同。

4 转移法
转移法就是将一台设备或两台设备中具有相同功能的两块电路板或元器件互相交换,然后观察故障现象是否随之转移,从而确定系统的故障部位。其实质是交换法的一种。

5 断开法
在电气控制系统中,一只自动开关(或熔断器)通常控制很多部件的电源,当这些部件及连线出现短路、对地、过载或绝缘性能降低时.自动开关跳闸保护。这种故障现象可用断开法进行原因查找,即分别断开各部件的电源.再开机.从而找出故障所在。当机电故障不明时,可将机器部分与电气部分断脱)开,分别诊断。

6 短接法
短接法是用一根绝缘良好的导线,将所怀疑断路故障的部位短接,如短接过程中电路突然接通.说明该处断路。短接法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只适用于检查压降极小的导线和触头类的断路故障.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事故发生。例如,RSE4-1型 拉舍尔机显示故障E0.03,根据电路冈逐个短接与其相关的开关、按钮和计米器.当短接$91107停止按钮时,故障消失,说明该停止按钮常闭触点接触不良。

7 测量比较法
当电气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后,根据系统电路罔.对故障部分的电压、电阻、脉冲信号等进行实测,并与正常值比较,判断故障所在。

8 参数检查法
数据存放在MS计算机的存储器中,一旦电池不足或受到外界干扰,就会造成数据丢失或变化、EBA计算机工艺数据输入不正确等错误,这些都会使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9 自诊断功能法
充分利用电脑控制系统的自诊断功能,根据CRT上显示的报警信息,结合各单元状态显示和报警指示灯,可判断出故障的大致部位。故障报警号及指示灯是寻找故障的重要参考。但不是唯一的依据,维修人员要熟悉电气装置和元器件的正常状态信息。结合其它诊断方法和电路原理对故障加以分析和区别

1O 无报警故障的诊断
电脑经编机有时出现故障后,无报警信息,现象也不明显。对这类故障.必须熟悉机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从各种表面现象的微小之处进行分析,找出真正原因。一般以机械原因引起的较多,其次由一些综合因素引起。

注意事项

1 电脑经编机适用于TN—S配电系统供电.电压波动范围380~420V。若供电质量不高,电压波动大,接地不规范,会影响经编机正常工作。

2 电脑经编机是工艺、机械、电气、微机控制等技术复合的产物,任何一部分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设备正常运行。有的故障表面看是电气问题,其实是由机械、操作或外部环境引起的。据统计,非电原因引起的报警数要占总报警数的50%以上。

3 对长期不使用的或超过1O天假期的电脑经编机,需要经常给电控系统通电运行。利用电器元件本身散发的热量来驱散电控系统内的潮气,保证电子器件的稳定可靠。

4 维护保养好电脑经编机对于提高安全可靠性、减少故障率很有好处。例如,传感器上有脏物,会造成误动作;电机风扇罩内吸进纱线,会造成电机卡阻;电控柜及机器内的风扇过滤网不干净,会影响通风散热:电路板上有灰尘,会影响电子元件的寿命等。

5 维修人员应做好记录,包括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处理过程、更换器件等,并归档.同时进行故障分析,采取故障对策,制订预防措施,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使电脑经编机发挥最大效益

                   针织、印染的同行们,多多交流~!

网友A:
学习ing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