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view 如何实施USB数据(串口数据转USB)采集

楼主(2008-07-03):
我是LabVIEW初学者 我想用LabVIEW实现 串行数据输入(以转成USB接口) 请问  (现在我是用USB接入数据的,但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里有数据显示但是是乱码)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email: mzgklaus@sina.com.cn

网友A(2008-08-04):
乱码是正常的,你把它转化成十六进制显示就可以,另外无论你用什么接口接收和发送,串口通信的程序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一下驱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