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减速机

楼主(2008-07-03):
请求各位大虾们!!!!

                        有谁知道什么是减速马达吗?能给下一个定义吗?

网友A:
减速就是降低输出端的速度,也就是通过齿轮齿数的变换来达到减速的目的。

网友B:
我公司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开发,主要代理产品有:台湾明纬开关电源,台湾东元伺服电机(ESDA、TSDA、TSTA全系列)、步进电机,台湾昱品伺服电机,台湾KJHD伺服专用高精密行星减速机,日本AVAIL车床、铣床数控系统,台湾新代数控系统,日本安川伺服电机,日本松下电工可编程控制器(plc),台湾永宏plc。价格优惠,如需咨询,请联系:王涛 13375556731

网友C:
我公司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知名的产品营运商和系统集成商。一直致力于为装备制造业提供自动控制的解决方案和配套方案。我公司是台湾东元伺服在华南地区的一级分销商,还专业提供高精密行星减速机。如有需要,请咨询:15920027015

网友D:
双速电机2极变4极。4极变8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