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parker Hanni伺服电机的价格

楼主(2008-07-03):
230VAC,3000RPM,1.4KW,带旋转变压器(正弦、余弦),刹车。有没有使用过的朋友,请告诉大概的价格。谢谢。

网友A:
问元茂兴呗,他们是parker的大代理。

楼主:
谢谢! 另外,珠海运控也用旋变反馈的伺服电机,不知道电机的性能如何?

网友B:
上海鼎茂兴?他们是parker的代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上海鼎茂兴?他们是parker的代理吗?

我们是parker

代理,你可以电话021-64907803联糸

网友D:
楼主询问的方式有问题。具体的型号没有,就这个指标怎么能够确认价格呢。满足这个指标的可以有很多组合,其他的性能可能有较大差别。所以还是请你写详细点或把型号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