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不下装程序的情况来更改IP么?

楼主(2008-07-03):
我在做一个项目,都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控制器logix5555  以太网通讯ETHERNET/IP

现在需要更改他的IP地址,可是设备一时半回的还停不下来,我想能不能不下装程序的情况来更改IP呢 ?

请指教.

网友A:
如果单纯考虑只是更改IP地址,是可以的。

楼主:
能详细说说么?什么叫单纯考虑?

网友B:
在不下装程序的情况来更改IP,在RSLINX下就可以的了

楼主:
难道在程序中的以太网模块不用更改么?

网友C:
可以用BOOTP来改.

网友D:
右键   以太网模块就可以的,看看资料啊,

网友E:
顺着楼上的话, 用你原来的IP地址, RSLINX连上线, 找到想要改IP的以太网模块,右键找一下,直接改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