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指令让台达B系列变频器向某一个方向运转是不是必须要通讯两次?

楼主(2008-07-03):
我想用台达PLC通过RS通讯指令让B系列变频器向某个方向运转。我感觉想实现这个功能必须要PLC和变频器通讯两次,一次是向2001H写入频率命,一次是向2000H写入运转和方向指令。这两个指令是不是不能一次写入?

因为我看其命令码只有两个:03(读取变频器的N个字)和06(向变频器写一个字)。

我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可以一次写入,使用MODRW指令,功能码为10H,写多笔,参照API150指令介绍!

网友A:
使用RS指令同样可以实现一次写入多笔的功能

网友B:
从哪儿看其命令码只有两个:03(读取变频器的N个字)和06(向变频器写一个字)?

楼主:
变频器的手册上只看到有这个两个CMD码。其它还有吗?

网友B:
RS     S    M    D   N

S: 傳送資料的起始裝置。M :傳送資料的組數。D :接收資料的起始裝置。 N:接收資料的組數。

楼主:
我看的是VFD-M的变频器的手册,我想和B系列在通讯方面是一样的。

网友A:
关于RS指令以及MODRW指令请参照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

网友B:
变频器的手册 通信参数

通信协定的参数字址定义  P5-54

网友B:
下载个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RS指令以及MODRW指令请参照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

这个印刷版的书我有,很厚的一本。

网友B:
变频器VFB-B使用手册

网友A:
请参照API150  MODRW指令介绍以及API80 RS指令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手册看看吧

正在看手册,但有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
其中那个资料量BYTE 04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两个排着发间隔0.1秒,也跟一次发一样

网友A:
04就是指4个字节,即对2words进行的再次确认。这是Modbus协议规定的数据格式!

楼主:
数据写完后就用RS D100 K13 D200 K0  这个指令写入可以吗?D100 -D112的数据就是表中左边的数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当然CRC的校验数据还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API150  MODRW指令介绍以及API80 RS指令介绍

RS指令的介绍也只有写入一个字的例子。

楼主:
用MODRW指令的通讯的程序我做过,也实验成功。现在想试试RS指令的。因为DODRW好象没有广播功能吧,只能一次对一个变频器进行控制,而RS指令可以广播。

网友A:
请问你是用RTU模式通讯把?

网友A:
关于RS指令的详细范例请参照101例的通讯章节,可以到一下链接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20101%20samples_s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RTU模式通讯把?

是用RTU模式,写的数据比较少,就是校验比较难算一点!

网友A:
校验码不用自己算,可以使用WPL软件>>帮助>>辅助编程>>LRC/CRC产生器帮你计算校验码!!

网友B:
越搞越复杂

楼主:
数据写完后就用RS D100 K13 D200 K0 这个指令写入可以吗?D100 -D112的数据就是表中左边的数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请帮忙看下,对吗?

网友A:
D100 -D112的数据就是表中左边的数据没问题

网友A:
不过如果是控制台达的变频器最好使用MODRW便利指令!

楼主:
刚刚用WPL软件计算CRC校验值,发现了VFD-B变频器手册上的一个错误,就是上面这个图片上的CRC 值是错的,应该都是两位的,上面的是ASCII时的校验码。

网友A:
刚刚查阅了VFD-B系列手册,确实是错误的。我会通知变频器的相关人员,并会在下一版将此错误做修改。

感谢“荷戟独行”的细心和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RS指令的详细范例请参照101例的通讯章节,可以到一下链接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20101%20samples_sc.pdf

下了这个教程,也看了这对VFD-B系列的通讯实例,但感觉这个例子程序好象有问题。这个程序上说要实现一秒钟频率加1,尽管程序中D2的数据是每秒加了100(对应频率是加1),但并没有每秒钟触发通讯请求,也就是说D2的数据没有写入H2001,怎么能实现每秒钟频率增加1Hz呢?

网友A:
151页的第6行中的条件M1013就是每秒钟ON/OFF一次

网友A:
通讯请求是由通讯完成标志位去触发的,这样就能保证完成一次通讯之后立即触发下一次通讯。既可以避免通讯冲突,又可以使通讯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通讯请求是由通讯完成标志位去触发的,这样就能保证完成一次通讯之后立即触发下一次通讯。既可以避免通讯冲突,又可以使通讯效率最高。

但程序中并没有看到这个触发啊!

网友A:
有的,就是M1122.

网友D:
是需要两个命令完成这个起动和设置频率的操作,这些操作和变频器命令有关,与PLC无关。CRC 值计算方法中的流程和C语言举例不符,我先前已经说过。

楼主:
这是实例中的那个程序段,哪里有用通信完成标志触发下次通信了。只有M0,M1,M2三个触发!这个例子程序达不到所述的效果!

楼主:
就是说D2中的数据的确是可以每秒增加100,但这个值并写不进变频器中!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信号最好不要在PLC里做通讯!万一通讯不上,此时设备又在运转,到时你想停机都停不下来!很危险的!我遇到过一个客户他就是做的通讯。那时他们的设备在运转过程中PLC坏了。这时他在屏上按停止信号。但是PLC坏了,无法把停止信号通讯给变频器了。最终他们的设备被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信号最好不要在PLC里做通讯!万一通讯不上,此时设备又在运转,到时你想停机都停不下来!很危险的!我遇到过一个客户他就是做的通讯。那时他们的设备在运转过程中PLC坏了。这时他在屏上按停止信号。但是PLC坏了,无法把停止信号通讯给变频器了。最终他们的设备被拉坏了!

这一点的确很重要!需要设个外部急停,不要进PLC。

楼主:
那台达B系列变频器可以外部用一个运转信号控制运转,然后用通讯写速度和方向吗?

网友A:
台达B系列变频器可以外部用一个运转信号控制运转,然后用通讯写速度和方向

网友F:
plc控制运转经过一个急停按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