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容量是什么?

楼主(2008-07-03):
装机容量是所有设备的功率加起来吗?包括备用的。

网友A:
总装机容量所有设备的功率加起来包括备用的,

网友B:
就是总功率但真正用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楼主:
用符号Pe表示吗?装机容量是不是也就是设备容量?

网友C:
同意1楼的说法:总装机容量所有设备的功率加起来包括备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装机容量所有设备的功率加起来包括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