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以太网测试

楼主(2008-07-03):
关于工业以太网的测试
各位
您的工业以太网络是否做过性能测试?您是否能确保您的工业以太网的运行稳定性.
网络测试是个很大的范畴,从介质稳定性测试,传输稳定性测试,性能稳定性测试,安全稳定性实时监测,以及当网络产生故障或者隐患的时候是否能及时得到报警和提醒?这些问题是否困惑着您对工业以太网络的管理和维护.
美国FLUKE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网络维护测试和管理的设备的供应商,拥有不同类型几百种网络测试和管理的设备.相信在我们能为您提供完善的工业以太网维护方案和设备.
如有兴趣,您可以访问以下网站:

www.flukenetworks.com.cn

也可以通过网站上的联系方法和FLUKE公司各地办事处联系.我们愿意为工业以太网络用户的网络管理维护和测试提供竭诚的服务.

在工业以太网络维护中,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方案和重点产品如下.您可以在浏览我们网站的时候特别加以参考

1\网络介质层维护产品:DTX-1200,DTX-1800数字式电缆认证测试仪;INTELLITONE数字电缆查线仪.
2\光缆层维护产品:OF-500-01,02,03 或者DTX-OTDR
3\网络传输层维护测试工具: NT-PRO 网络万用表;LINKRUNNER 网络链路通.ES-LAN网络通
4\网络应用层及网络运行安全监控设备:OPVS3-GIG 网络综合协议分析仪.

同时FLUKE还可以为您各种网络一线的安装施工和简单测试维护工具.
可以说从几百块人民币的产品到几十万的网络监控中心.FLUKE可以根据您的需求为您提供最适合您的产品和方案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请和我们联系
Jerry.ding
jerry.ding@fluke.com.cn
Flukenetworks Co. Shanghai Office
021-61286241

网友A(2009-01-04):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网址 www.mnfoul.com

联系电话 01082533738

联系人 汪先生

网友B(2012-06-20):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是PROFIBUS和MODBUS在中国的唯一授权测试机构和秘书处所在地,
PROFIBUS和MODBUS试验室是工业自动化领域国内首家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工业控制网络和现场总线测试试验室,在国家授权的测试

范围中首次在国内将控制网络PROFIBUS 和MODBUS纳入国家实验室认可体系,从而为这两项工业通信技术在国内的应用和相关产品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M O D B U S 试验室于2 0 0 6 年4 月获得了MODBUS IDA国际组织授权,可按GB/T 19582.1、GB/T 19582.2GB/T19582.3标准,用 MODBUS测试系统对工业自动化产品进行通信一致性和互操作性认证测试。

 PROFIBUS试验室于2007年10 月获得了PNO国际组织授权,可按 GB/T 20540.1、GB/T 20540.2、 GB/T 20540.3、GB/T 20540.4、 GB/T 20540.5、GB/T 20540.6标准及PROFIBUS PA行规 V3.01,用 PROFIBUS测试系统对工业自动化产品进行通信一致性和互操作性认证测试。

需要工业以太网测试服务可咨询:

实验室名称:北京机械工业仪表所可靠性与电磁兼容检测中心
试验联系人 :彭光琼
座机:010-6346 9388
手机:136 9109 3503
邮箱:test0718@126.com
网址:http://www.test114.com.cn(可靠性检测网)
实验室地址:北京市广安门外大街甲397号北京机械工业仪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