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磁直流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3):
现有一项目:给电机励磁的直流电源,感性负载,单相整流,输出直流电压线性可调,稳压。据了解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单相一体化的全控整流调压模块,它把可控硅,阻容吸收,触发电路集成在一起。可以直接用多圈电位器调节输出直流电压,稳压可以配相应的电压反馈模块。使用很方便。另一种就是采用触发板+整流模块+吸收模块。但使用调试不方便。请问有人用过一体化模块吗,可靠性怎么样。我现在不晓得采用那种方案。请高手前辈支支招。最好分析能一下一体化整流调压模块,把可控硅,阻容吸收,触发电路集成在一起,到底好不好。可靠性能不能得到保证。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一体化的优点就是使用特别简单方便,但是普遍的封装工艺粗燥,可靠性差,不要听那些厂家忽悠。

楼主:
哦,是这样啊.那我还是考虑第二方案.谢谢风清扬西的提醒。再请教一下。用单相全控桥模块+带稳压功能触发板,直流输出电压稳压精度做到+-1V,好做吗?

网友B:
不知道电机励磁的直流电流是多大啊?  什么电机也没说,我们以前有些直流电机是用调压器+桥整做的励磁电路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我这是电机实验用。就是电机出厂前要做一些七七八八的实验。直流机、同步机都有。文彬2 说的是个很好的思路。我们现在是要保留原来的变压器。我听别人说直流输出电压稳压精度做到+-1V很难。但那是个厂家销售人员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