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恩变频器GV300故障代码OC怎么排除

楼主(2008-07-03):
我们公司是剪切中心,该机组是去年从韩国采购的,电控部分是日本瑞恩的,这是个夹送电机变频器,一开始时不管在多少线速度的情况下都是报OC,我怀疑是灰尘清灰后也没什么改善,后又测电机绝缘(从线路上脱开来测量的)。之后速度能加到40米每分钟,由于任务紧就先让机组生产,随后就联系韩国设备方,由韩方再联系瑞恩公司直到前天才过来上海这边的代理商的人来处理,日方告诉代理商换个变频器就好,可是经过换完后新的故障又出来了。报OSP。不能生产,不得已又将原来的那个换回去,继续生产。到今天为止还没修好。编码器也换过试了。您有什么好办法吗?师傅!帮帮我。

网友A:
代理商搞不定,太草了。报OSP、报OC是什么意思,处理变频器故障的方法是通用的,很多懂的人并不一定用过该品牌。是运行多久才报,要说清,才好分析故障原因,根据你目前叙述,还是变频器有故障,不排除代理商换的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吧。现在能工作在速度53米上。但是力矩表显示值太大了。原来是低速下也不行。现在好多了。代理商今天再过来检查。我昨天没时间修。光搞其它的啦。在公司里繁琐的事很多。在设备将就着能转的情况下,领导都不想让你再搞了。可是,领导不懂啊。万一再坏了领导又该说话啦。唉!!!谢谢大家的热心。我到最后修好后再来这里告诉大家。我得上班去了。88!

网友B:
是GV3000吧,OSP---OVERSPEED

网友C(2011-04-01):
OC- Over current?把电流限制或过载的factor调大点儿试试,不过一旦OC是硬件过电流就难办了。估计GV3000的产品不能做自整定。查下铭牌数据是否都是正确的?

网友D(2012-03-10):
专修瑞恩GV3000变频器经常故障有过流OC,加速度期间过短OCA上电就报错F3,主板还报CH5,IPL三相不平行,OF过频率,OH变频器温度过高,开机没显示等等要修的可以直接联系我电话13829102032诸R地址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