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谢谢

楼主(2008-07-03):
刚接触siemens的PLC,在装step7-micro/win32 v4 sp5的时候出现“search local drives for valid install...”这是什么意思呢?

前段时间可以装上,只是机子刚刚重装系统了,就不能装上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解决了,

因为在装sp5的时候会检查是否装了sp1/sp2/sp3/sp4,如果没有,就要在计算机中导入相应的注册表项目,欺骗安装程序你已经安装前期版本。

相应的注册表项目: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