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样在程序中实现查表功能

楼主(2008-07-03):
我正在编一个程序,PLC型号为DVP-20EX,想在程序中实现查表功能,实际上就是模糊控制的一个查询表,

已知量有2个,误差E和误差变化EC,查询结果有3个,分别是KP,KI,KD的增量,

原理很简单,每给定一组E和EC,都从表中取出一组对应的KP,KI,KD的增量,

E 和EC各有7个值,因此查询结果有49种组合

看了一下使用说明,好像没看到有类似功能的语句,如果用比较命令,程序肯定过于复杂,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此功能,望高手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请参照pLC101例中第九章中9.6 SORT 采集数据的排序  和9.7  SER 房间温度控制范例

网友A:
DeviceNet应用范例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DeviceNetBuilder V1.01软件进入Help文档,点击CH13应用范例即可阅览相关范例。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

PLC101例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20101%20samples_sc.pdf

楼主:
多谢高手赐教,万分感激啊

网友A:
101中或许没有你所说的控制要求,你可以参照相关指令编写程序实现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B:
简言之,楼主就是要E和EC的49种组合对应49种数据。不妨设E取值范围(0-6),EC取值范围(0-6),取值指针F=E*7+EC。值KP,KI,KD对应寄存器D400~D448,D500~D548,D600~D648.   这样的话,KP=D(400+F),KI=D(500+F),KD=D(600+F).   这样就轻松的解决了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