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流故障,输出电压500多伏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3):
最近,遇到一台ACS510-01-246A-4变频器报过流故障时,输出电压500多伏,请教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机器运行在50Hz时运行几小时就报,此时电机处于连续满功率运行,散热片温度较高。

注:电机为132KW,普通电机,负载污水泵(造纸厂污水)

网友A:
用什么仪表测的电压啊?一般的万用表不准的。

网友B:
满载运行建议你使用软启动器

输出电压500多伏?应该不会的。

你可以在打开运行数据组参数看下1.09输出电压为多大

过电流可以检查负载是不是存在波动?

网友C:
具体看看报过流时候的电流是多少。看看是否真的过电流。如果过电流了那就换更大的变频或者在满足运行条件的情况下减低运行频率。

网友D:
看看风机,不要让排出的热空气又让风机吸回来了。

网友E:
在变频器运行下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测三相输出电压都不是实际值,因为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谐波会干扰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作为参考值(三相电压平衡就可以了)。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就是说实际输出电压不可能比实际输入电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