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怪现象!安川G7变频器

楼主(2008-07-03):
今天碰到一台安川G7的变频器,通过PLC给控制信号!

控制回路接线如下:S1 正转 S2反转 S3外部故障 S4故障复位 SC公共端 +V模拟量电源 A1模拟量主速给定 AC公共端 FM-AC频率表 M1-M2运行中信号 MB-MC故障输出

现象1:通过S1端子控制正转,A1模拟量给主速频率。运行前模拟量给定18HZ,变频器显示U1-01=18HZ,当S1闭合后,U1-01瞬变为0HZ,用万用表量A1端子电压为0。

现象2:通过S1端子控制正转,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频率D1-01=20HZ,变频器显示U1-01=20HZ,当S1闭合后,U1-01又瞬变为0HZ,此时变频器运行灯常亮,停止灯闪烁!

现象3:通过变频器面板RUN键控制正转,A1模拟量给主速频率。运行前模拟量给定18HZ,变频器显示U1-01=18HZ,当S1闭合后,U1-01瞬变为0HZ,用万用表量A1端子电压为0。

现象4:通过变频器面板RUN键控制正转,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频率D1-01=20HZ,变频器显示U1-01=20HZ,运行正常。

现象5:甩开所有接线,S1-SC短接,+V-A1-AC接电位器,变频器运行正常。

经过多次测试总结为以下现象:无论是运行信号还是频率信号,只要有一个是通过PLC给变频器端子控制的,变频器一运行频率就跳0。

求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好像接线有误,当你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时,那么你应该去喝杯茶休息一下,作技术这行要学会大脑的调整。

网友B:
只接个别端子试机!怀疑PLC给控制问题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回贴!
李老师提的那个方法我们都试了,变频器主板也更换过,还是不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网友D:
建议楼主着重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接地和PLC接地是否可靠?有无虚地?估计是信号受到干扰。再着重检查一下:变频器和PLC之间的控制信号线里的屏蔽线是否接牢靠。

网友E:
PLC的输出方式是不是继电器输出,如不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试试!

网友C:
回4楼:非常感谢您的回贴,现场电工把线都检查了,我也看了,都没问题!干扰也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变频器的数字频率也会被切掉啊,嘛的,真是撞鬼啦!

网友C:
回5楼:谢谢您的回贴,PLC的输出方式是继电器输出的!
大家伙还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就觉得是个小问题,但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网友F:
现象1,2,3中 你有没有检查启动的时候 所有接了线的外部端子的状态呢   外部端子的功能是否设置正确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网友G:
现象2:通过S1端子控制正转,通过变频器面板设定频率D1-01=20HZ,怎么能又是外部端子控制模式又是键盘控制的???

按你的条件开机前面板上的SEQ和REF一定是点亮的,S1接通时FWD(正转)点亮,而不用面板RUN键控制正转。

如果你用了键盘控制的话,A1端子是没有电压输入的。你把参数初始化,都用默认值,试试看。然后再添加你所需的参数。

网友C: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这台变频器共改了5个参数,对上面描述的现象没有影响.

回9楼:频率信号用面板给,运行信号用端子给,变频器肯定是能用的。
现在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这台变频器的运行和模拟信号都是用PLC控制的,如果说现在运行指令给了后,模拟信号被切掉了,我们可以怀疑是PLC的问题,但我们不用模拟信号,改用数字频率信号(面板给),它怎么也被切掉了,问题就在这里啊!!!

网友C:
请大家注意 现象5:甩开所有接线,S1-SC短接,+V-A1-AC接电位器,变频器运行正常。
“甩开所有接线”是把PLC接过来的线统统甩开,变频器自己操作“S1-SC短接,+V-A1-AC接电位器,变频器运行正常。”
变频器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参数,端子接线等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场情况依旧。现在有两个新的观点提出:1、PLC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线缆带电,使变频器主板受电误操作。(还没有验证)2、变频器与PLC之间有干扰源,怀疑电源干扰和线路干扰,变频器的载波已设到最低(2KHZ)。不知这两个观点是否可行!

网友G:
你现在设的是什么参数?模拟量是电位器还是模块给定的

网友H:
plc输出是不是继电器输出 ? 是开关量还是带电压信号输出?

网友I:
试着用继电器把开关量信号给隔离一下

等待~~~~~~~

网友C:
模拟量是PLC模块给定的。
PLC输出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J:
现象二时,频率给定线甩开了没有,现象三时启停控制线甩开没有,先找到那里出了问题,还是都有问题,

网友K:
安川G7的变频器LZ熟不熟悉?会不会是本地/远程控制参数设置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