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台电脑和一个台达PLC通讯怎么做,急?

楼主(2008-07-03):
20台电脑和一个台达PLC通讯怎么做,急?控制阀门的开启等。

网友A:
20台电脑同时控制同一台PLC?

网友B:
为什么要和20台电脑通信呢?

网友A:
关于多台上位机监控同一PLC的场合有碰到过一个使用7台人机界面同时监控一台PLC。但是使用20台监控电脑同时监控同一台PLC而互不冲突确实有点困难。

网友C:
用485通讯 感觉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如果一台上位机通过RS485控制多台从站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多台上位机同时控制一台PLC就会发生通讯冲突!

楼主:
以太网来做呢,用台达以太网模块+28SV+HUB+20太电脑,行吗?

网友D:
用串口服务器来做应该没问题的。

详细的使用请资询串口服务器经销商。

网友E:
以太网应该可以的了,问题是这20 台是什么关系?

网友F:
用20台电脑控制一个PLC没有问题的!你首先要把你20台电脑的232串口转成485口。然后用485通讯。这就是所谓的一机多屏。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G:
用以太网做就行了,最好买一组态软件

网友A:
20台电脑监控同一台PLC主机,使用485通讯。RS-485为半双工工作方式,同一时刻,一个发送,另一个接收。如果使用多台电脑监控同一台PLC主机有可能会产生数据冲突吧,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除非电脑软件有某种机制,防止同一时刻多台电脑同时发送数据给PLC主机

网友A:
个人感觉RS-485实现起来有困难,可是使用以太网实现该控制要求。

网友H:
最簡單的做法為20台電腦都為從模式,而PLC為主模式,使用RS485連接,PLC固定將PC需要監控的數據發往各台電腦。

如果20台電腦都要為主模式,那也可以使用RS485,但20台電腦之間要有一個邏輯令牌環,令牌環依次傳遞,拿到令牌的PC開始讀取PLC數據,讀取完後,將令牌送給下一台。。。。

其實profibus就是這樣做的。

网友I:
GONGKONG XGONGKONG
积分:97
帖子:9注册时间:2003-1-5 21:12:00 6楼 回复时间:2008-7-5 23:32:24 以太网来做呢,用台达以太网模块+28SV+HUB+20太电脑,行吗?

请问哪里有达以太网模块资料下载???

网友D:
台达机电产品资料下载,

www.delta.com.tw

网友J:
你可以用一台PC做服务器,连接到PLC

其余的PC连接到服务器,这样对上位数量可以满足。

网友K:
可以的,我的想法是在20台计算机上分别装上str-30无线数传模块,在PLC上也装一个STR-30无线数传模块,您就可以按轮询的方式或者是广播方式进行通信就可

以了,距离可以达到800米,如果要求更远,可以用str-15的,距离可以达到4000米。具体您可以看http://www.sendbow.com上是怎么接的,上面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J:
............................

怎么吴成刚总是让人装无线模块啊?

打广告也不是这种打法

在PLC上也装一个STR-30无线数传模块,您就可以按轮询的方式或者是广播方式进行

谁控制轮循?

PLC?各台PC?

楼主:
台达以太网协议在哪里下载?

网友K:
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呀,再说无线也很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