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关:被电一瞬间,你会怎么办?

楼主(2008-07-03):
生死攸关:被电一瞬间,你会怎么办?

被电一瞬间,应该是有本能反应。

但本能反应后,如果仍能未摔开带电体,此时------你会怎么办?

~~~~~~~~~~~~~~~~~~~~~~~~~~~~~~~~~~~~~~~~~~~~~~~~~~~~~~~~~~

请有经验者都说说真实经历,以防后人在不幸被电时, 多少也能够起到借鉴的作用。谢谢!

网友A:
求老天保佑吧!严重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也说不了话,人只会抖动。旁边就是有人在,不注意你的话也不会发现.

网友B:
          没有怎么办,  只有本能反应。

网友C:
祈祷上苍保佑吧!!!!!!!

网友D:
我还没有入党,我还没有写申请书?

党啊!

————————————没有时间去想。就是怕

楼主:
大约在1985年左右,到朋友宿舍玩,有两个朋友在屋,我见一凳子上有一个插座,想移开这插座坐下。

不想该插座是漏底的,我右手中指碰及其带电部分,被触电了。

在触电的那一瞬间,我当即挥手想摔掉那插座,但摔不掉,那插座仍吸在我右手的指尖上,并随着我的右手移动。

我没有多想,又立即挥动左手奋力向吸在右手上的插座砍去。这时我被电得没有什么力了,在脑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砍不掉,我就完了!

还好,我成功了!感谢老天!

事毕,那两个朋友问我:你在干嘛!

事后感想:如果你够冷静的话,可能会帮了你!

网友E:
真是扯蛋!不被电几回能叫电气工程师?尤其搞项目的,全部裸线操作,带电测试,每年都有可能被电几回,算下来,几百回是有了。

网友F: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G:
本能反应,或是被弹回来了。被电过N次了。

网友H:
最难受的是被变频器的电容放电电的了

网友I:
本能反应,或是被弹回来了

网友J:
以前检查一个仪表,220V电源,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脑袋懵懵懂懂的,测试好后把仪表接线端的线拆了,但是没拔电源插头,火线和零线就裸露的在我手边,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不好,知道触电了,刺痛,本能的一挥手,一道弧光从眼前闪过,办公室电源全部跳闸,然后就是一阵焦味,手上疼疼的感觉,烧伤1CM的皮肤,还好有漏电开关,要不,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做电气的同事们,一定不能开小差。做事一定要专心、小心、细心。做电工不容易啊!

楼主:
就是这次被电的经历,才萌发了发此主帖的想法。

去年(2007年)夏天,对一个电气柜进行双电源互投改造。我站在木凳上将手伸进柜内进行二次线路的接线操作,当我左手的母指和食指抓住两线头想用右手的钳子将两线头扭在一起接进接线柱时,不想有一线头是带电的,被触电了。

当时我本能的想弹开左手的两手指(被电过N次,本以为又是小case),但没力弹开了。又想用力抽出左手,由于我是靠柜站立的,移位不多那线跟着移,没有成功。我感到情况严重,看来自救是不能的了。

我身下站有一人,我这才想到求救于他,这时我喊不了什么救命之类的话了,只能大叫,叫了约4、5秒时间,他竟然不知我叫什么(事后他说,不知我为什么叫,并认为被触电时应该喊救命的,可我当时喊不出呀!)。

求救无望,这时我已经没有力了,我想到我要完了,在难受中、煎熬中我等待死了,我闭上了眼,我软了身子,我任由我的身子住下滑,住下滑。

我猛然觉得坠地可以解脱触电的煎熬,就拼命加速腿的弯曲,用力致使屁股快速落地。这时已无暇考虑这样的着地方式是否安全,根本就不能考虑,因为被电的感觉着实让人生不如死。

木凳翻了,屁股先着地了,我的腿也被划伤了,还好,只是外伤,没几天就好了。但我左手那两个手指,都被电烧伤了个小洞,该伤口直到过了一个多月,疼痛感才完全消失。

事后感想:自己感到完了,不一定真的就完了!

网友K:
小心使得万年船,这中经验我一辈子都不想来一回,我平时有良好的意识和习惯,就能避免发生这种事

网友L:
98年

在别墅维修照明电器带电接一根线,在包绝缘带时右手食指勾住了火线,刚好赤脚站着只绝对腿和手在抽筋无法动,后来嘴巴可以喊人还是在倒地时自己脱开的。

第二天手脚抽筋很酸痛。

从此搞电必须穿鞋。

网友L:
都被电烧伤了个小洞,该伤口直到过了一个多月,疼痛感才完全消失。

我的右手食指一样有个小洞伤疤指纹都没了

楼主:
对:动力勇 关于都被电烧伤了个小洞,该伤口直到过了一个多月,疼痛感才完全消失。

我的右手食指一样有个小洞指纹都没了

内容的回复:

我刚才看了下,我手上那两个小疤,已经看不见了,指纹又有了。

网友M:
呵呵;这个时候是没有想的时间的;

本能反应缩手,能脱离算运气好的;

网友B:
        不幸中的万幸。。

楼主:
对:ZJZC 关于

呵呵;这个时候是没有想的时间的;

本能反应缩手,能脱离算运气好的;

内容的回复:

在被电的一瞬间,当然会有本能的反应。

但如果本能反应后未能达到期望的结果,这时肯定会有想法。要么头脑混乱,要么冷静应对,这就看个人的了。

虽然冷静应对后不一定真的能解决困境,但如果头脑混乱的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我发此主帖的原因之一,并希望大家引以为戒,生死攸关之际,保持冷静的头脑尤为重要。

在此,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千万别触电!!!

网友N:
大喊一声:老天爷,我可不能被电出毛病来啊,我还没有取老婆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本能反应,或是被弹回来了。被电过N次了。

当时不可能有想法。想法都在后面。

网友Q:
我被电吓过,有一次合一空开,当一合上去,电气柜下面端子排电源进线短路,轰的一声,好可怕。

楼主:
当时不可能有想法。想法都在后面。
内容的回复:

当时人还没被电晕、电死,怎么会没有想法。

大概是你还没被电到摔不掉电线的时候,要不就是被电吓得头脑混乱,什么都想不了!

网友R:
呵呵,被电过但幸没出事。

小心使得万年船,要有良好的意识和习惯,就能避免发生这种事。

楼主:

被电一瞬间,应该是有本能反应。

但本能反应后,如果仍能未摔开带电体,此时------你会怎么办?

网友S:
电工也是高危险行业,同行注意安全呀。

网友T:
安全第一,警钟长鸣.

网友U:
做电工的哪有没被电电过的啊,记得最重一次是再接电缆时被人送电当时手也湿脚也湿甩了半天没甩掉幸亏是单相要是380早就归西了。

这东西没什么好说的能甩掉就是运气甩不掉就没气。

楼主(2012-10-01):
翻到老贴,再顶一下,还是希望大家能说下自己的体会

网友V:
听师傅说只要身体绝育好,即使触电也不要紧,所以绝缘鞋最重要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听师傅说只要身体绝育好,即使触电也不要紧,所以绝缘鞋最重要了。

跟绝育有啥关系啊亲

绝缘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V:听师傅说只要身体绝育好,即使触电也不要紧,所以绝缘鞋最重要了。 跟绝育有啥关系啊亲 绝缘吧

哦你拖佛!化缘!化缘!化缘多了就会绝缘!

网友Y(2012-11-03):
一看就没被电过。。。。其实根本没时间反应。。。。。

网友Z:
祈求上天保佑吧   那个时候早蒙了

网友V:
前几天在维修一个小型LOGO过程中刚刚被电过,被电瞬间瞬间弹开,有种被针扎的感觉,弹开后心脏不好有种特别难受的感觉。

当时也是活该,看到LOGOU的电源线从接线端子上脱出来,既然用手去拿,倒霉的是裸露的隔膜碰到铁质的设备上了。

网友AA:
哈哈,哪里有思考的时间

网友AB:
我个人将,被电过,都是酥麻、刺痛的感觉,也见过弧光短路的情况,

我不认为干这行就会被电或者被点很多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36V的安全电压也可以致命的!

就不要说市电或高压了,人体能承受的电流太低了10mA以上就可以致命,随着人体通电时间的电流电压会变化很快,

不用多就在断路器保护毫秒跳闸的瞬加人可能就没命了!

所以我们不能马虎、不能有侥幸心里,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网友AC:
这种事;还难去想怎么办;及时知道怎么办;但是怎么去做也是很难!!!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我个人将,被电过,都是酥麻、刺痛的感觉,也见过弧光短路的情况,我不认为干这行就会被电或者被点很多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36V的安全电压也可以致命的!就不要说市电或高压了,人体能承受的电流太低了10mA以上就可以致命,随着人体通电时间的电流电压会变化很快,不用多就在断路器保护毫秒跳闸的瞬加人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们不能马虎、不能有侥幸心里,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严谨 细致 认真!

网友AE:
像我们搞电的,不被电都不正常...说说我被电的最厉害的一次吧。有次车间灯不亮了,我把开关拆了检查,由于当时没有带万用表不知道开关上的那根火线带不带电,我就用手摸了一下,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用手直接抓住,还是没有感觉...哎,这下放心了以为没电,然后我的另一只抓着螺丝刀的手就往干墙上一靠...瞬间浑身触电,本能性的把手上的螺丝刀甩了才没被电死,那时发现全身都湿透了,

网友AF:
来不及反应,只有条件反射

网友AG:
我是尽量不带电操作,如果不行就把10手指用电工胶布缠一下,旁边站个人

网友AH:
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才能避免被电,而不是电了以后想怎么办。如果不幸被电,没办法,你控制不了什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网友AI:
本能反应就是甩,甩不掉就麻烦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B:
我个人将,被电过,都是酥麻、刺痛的感觉,也见过弧光短路的情况,我不认为干这行就会被电或者被点很多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36V的安全电压也可以致命的!就不要说市电或高压了,人体能承受的电流太低了10mA以上就可以致命,随着人体通电时间的电流电压会变化很快,不用多就在断路器保护毫秒跳闸的瞬加人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们不能马虎、不能有侥幸心里,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被电过,很可怕。本能的脱开了

网友AK:
请有经验者都说说真实经历,以防后人在不幸被电时, 多少也能够起到借鉴的作用。谢谢

真正体会是没有机会在这里讲出来的,还是小心、小心、再小心为好!

网友AL:
安全第一;被电应该是被打一下;

网友AM:
我这一辈子到现在干了25年总共被电过4次。

1:一次是还没有做电工时帮人修灯头,没有电笔叫那人把灯的电关了,他告诉我已关了结果我站在板凳上,结果灯头有电打得我从凳子上本能地跳下来,手膀子好酸痛好久才不痛了。

2:一次是去公司厨房修开关,带电接线线老化很硬,就用老虎钳拎结果被电本能一下把老虎钳甩了好远。

     原因检查老虎钳的胶把出有一个破的口,我一使劲握钳子时手上的肉就钻到钳子的破口处被电了。

3:一次去改装线路在糖房间,地面很湿穿的是电气绝缘鞋,本把总开关都断开了,开始拆线结果被电了,手里的钳子本能地甩了好远,一检查有一相还有电,原来不知是谁在电源的其他两相供电通过开关供电,一相没有开关控制直接接到这个开关上。

     原因:检查了前一相没有电,没有检查后两相,认为供电开关都关了A相没有,确认电断开了结果原来的人接线乱接,上当了被电的手臂酸痛好阵子。

4:一个工程师安装的开关供电,在电柜里接的线拉的很乱,需要整理好那天不生产,我就去整改过来做规范,我已关掉电柜总电源,他的接线在电柜的下部接线端子处,此处接线端子离地很低,我就坐地上才能拆线,眼看不到线下端情况,一手拿螺丝到松接线端子螺丝,一手就去取线接过手本能地甩出来,另一手螺丝刀也甩了好远,好一阵才反应过来,手臂酸痛了20来分钟。

    原因:原来的工程师是新来了半年不怎样,接线时他在总开关的上端接电到电柜下部的接线端子上,在接下部线时线头裸露有两寸在外,拆线时看不到端子下部,我用手去拿线结果摸到裸露部分就被电了,地下有潮湿坐地下就被电惨了。

楼主(2013-09-02):
时隔近一年,无意中又看到我发的主贴。

看了大家的回复后,发现大家的感觉都是基于被触电时的一瞬间,并且都是当时就能摆脱的情况,因此难怪大家的感受都是触电当时不可能会有想法了,而且还有位网友说我“一看就没被电过。。。。其实根本没时间反应。。。。。”。

其实,我发此贴的本意是想让被触电经历者说说触电后又不能当时摆脱时,这时会有什么想法。有人说不可能会有想法,我只能说他还没有经历到那一程度,那一想靠本能反应来摆脱而又摆脱不了的程度。

我在13楼里介绍的那次经历,是我被触电最为严重的一次经历,在此次事件中当我靠本能反应仍然不能摆脱带电电线时,确确切切的我有了想法。

在本贴中,感谢大家能够介绍各自的经历,而对于触电感受由于各自触电的经历和程度各不相同,也看得出来大家都各有见解,我想这些都不重要,我认为最重要是大家能够通过此贴了解到有用经验和信息,这是我当时发此主贴的本意和初衷。

网友AN:
看了,有警示作用。不这做哪行都有其危险性!所以都得加倍小心!接线一定不能乱接,给后来人造成事故麻烦。

网友AF:
引用 网友L:
都被电烧伤了个小洞,该伤口直到过了一个多月,疼痛感才完...

 我左手食指也有花生米大小的地方没有后了指纹,被电弧烧了个洞,好长时间才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