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能不能像欧陆590一样设为电枢电压反馈

楼主(2008-07-03):
请问各位老师:6RA70能不能像欧陆590一样设为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A:
可以的,修改一下参数即可。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B:
6RA70可以设为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C:
好象是P83这个参数,记不大清楚了

楼主:
P83号参数是速度实际值的选择啊,0是速度实际值尚未选择,1是速度实际值由主实际值通道K0013提供(端子103和104) 2是速度实际值由脉冲编码器来的实际速度通道K0040提供.3是速度实际值实际EMF通道K0287提供,但由P115加榷(无测速机运行)  4是速度实际值自由连接在P609中选择.   请问大家应该设为多少啊.谢谢!

网友D:
设P83=3,速度实际通过EMF计算

楼主:
那P115还要改吗?

网友E(2008-08-26):
不用,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