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03):
请教各位师兄一个问题,我对直流电机不大了解,就是电机在运行时换向器上的电刷是否有电压,谢谢。

网友A:
Ea=U+IaRa+2Ub这就是发电机的电动势平衡方程式。式中2Ub为一对电刷的接触压降,不同的品牌的电刷其值也不同,一般为1.6到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