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10V和220V电流那个大呀

楼主(2008-07-03):
负载相同,更改电压等级,电流哪个大呀,是用I=U/R计算吗。我算出来是220V电流大,可别人说是110V电流大,是单相的负载。

网友A:
看负载性质以及具体负载,比如说电阻性负载当然220电流大,电感性负载就不一定拉,比如一台220v的电机,用110供电时电流就有可能比用220v还要大得多,因为这时电机不转。

网友B:
这个是什么逻辑?真的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吧?我也认为应该是220的大,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C:
      应该是220的大

网友D:
呵呵;如果是同等功率的话,当然换成220V就小了;

网友E:
我认为应该是220的大.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同阻值的情况下220V比110V的电流肯定大,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如果是同功率的两个负载比如:110V40W和220V40W的灯泡,则110V的电流比220V的电流大

网友G:
 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  即功率不变.应该用 P= UI 哦  应该是电压底的电流高哦

网友H:
对的呀,同样的负载,电压小的,电流大,能量守蘅定律.110V的电流大

网友I:
欧姆定律220V电流大

网友J:
如果是同等功率的话,当然换成220V就小了

网友K:
呵呵,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电频率相同吗?

1  负载相同指的是阻抗相同的负载(同一负载),还是要求负载功率相同?

2  负载是阻性,感性还是容性?

楼主该把比较的条件讲清楚,否则有不少答案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知道了。我是按欧姆定律来计算的

网友L:
看来“负载相同”的理解不同啊!从题意看,也许是同一用电器,接用不同的电压。

本论坛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刘志斌理论”。这是东方首先发现并加以命名的,指的是喜欢用公式来解决问题,但有时也不管条件地套用公式,结果套对的不少,乱套时也难免错误百出。

这里碰上没有刘志斌的刘志斌理论。这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刘志斌理论并不是刘志斌一个人创立起来的,就像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智慧一样,刘志斌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就说欧姆定律吧,当然是普遍真理,但也是有条件的,不能乱套哦。(这回咋不讲你们老师说啦?)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电阻不变时电流和电压成正比!五代重歼是高人,“楼主该把比较的条件讲清楚,否则有不少答案 ”。有道理呀!

各种用电器的负载特性是不相同的,我们老师说了(又来了),线性负载符合欧姆定律。如电炉,接在110V电路上,电流就只有一半了。cayyf521 ,恭喜您,答对了!

五代重歼发言:那感性容性负载呢?

东方:这个嘛........(老师没有讲吧?)我也不清楚的啦!但我想,电感、电容有一点和电阻相似,也应该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东方大胆预言:线性电感电容用在110V线路上,电流也是220V的一半!(东方没有试验过,毫无经验,还是要实践出真知为好。)但非线性的就不是这样。

××××:什么是非线性电感负载?有这样的负载吗?

 风清扬西:有啊!铁芯线圈、变压器、电动机严格讲都是非线性的呀!所以“一台220v的电机,用110V供电时电流就有可能比用220v还要大得多”,这不就是非线性吗?

东方:是啊是啊!.........啊呀呀!都学会抢答啦!

功夫熊猫:“如果是同等功率的话,当然换成220V就小了”

东方:对对对!这时就不能用欧姆定律吧,因为它的阻抗肯定改变了,不符合欧姆定律的条件。

工控之小舟:功率不变的条件下,.应该用 P= UI 哦 应该是电压低的电流高哦 。的确,每个公式都有自己的条件,不能用错啊!

功夫熊猫:那什么情况下,同一个用电器,接在不同电压下,功率却相同呢?

东方:这个嘛........(老师又没有讲吧?)这不是我说的啦!.............但它一定是非线性负载。...............(长考)............比如彩电,你把它降到110V还能工作,亮度也没有多大改变,说明功率基本是相同的。东方大胆预言:彩电用到110V电压,电流不但不减,反而比220V时还要增大!!(东方没有试验过,还是要实践出真知为好。)

网友M:
是110的大,许多设备上面都有表的

网友N:
没有可比性。

缺少条件

网友O:
直接用高压,线损少,电流少...

网友A:
东方兄老说得这么绕口干啥,莫非老兄是姜昆关门弟子?

网友K:
东方老兄真幽默,调侃味十足!

网友P:
东方老兄已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Q:
我支持东方兄的看法,我们在讲负载是指它的功率(P=UI)而不是单一的指标.

网友A:
不知道东方兄说得那个线形电感电容都如何区分?

网友R:
“负载相同”本身说得就很模糊,如果负载阻抗相同,当然是电压越高电流愈大;如果负载功率相同,则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东方兄说得那个线形电感电容都如何区分?

东方认为,严格讲起来,任何实际的元器件都不是完全的线性器件,就拿电阻来说,白炽灯是电阻性负载,但他的阻值也不是一成不变,变多少呢?还不止变“一成”,我们老师说了(规规矩矩的话,真说了。老师不是姜昆。姜昆哪有这水平?)说白炽灯冷态电阻只有高温时电阻的22分之1  !电炉丝的阻值变化较小,所以近似看成线性电阻。

电感呢空心电感大概可以看成线性电感,铁心电感不行,尤其是电流大的时候,会出现磁饱和现象,那就不是线性电感了。但也不是完全非线性,在电流较小,未进入饱和区之前,可以近似看作线性电感。老师在制作大电流电感时,总要留很大的空气隙,东方迷惑不解,认为这样要多绕导线。老师hehe两下,说你若要用线少,就i做不到电流大、线性区范围宽,此事古难全!(将来也许可以吧?)

电容的线性区比电感宽得多,大部分电容在一定的电压和频率范围内,基本上可以看成线性电容。如果你有勃龙工控讲的那种“千乏”为单位的电容,可以做个试验,把它接在110V线路上,电流指定只有220V的一半。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它是线性电容呀!不过做这个试验一定要得到勃龙工控的首肯才行。因为他是“真真正正的工程师”,我们相信他。

网友A:
东方兄的“线性”解释我还是不太懂,比如说一个10uF的电容,难道他在10v工作电压的时候是10u,到20v工作电压的时候就会是20u?如果不会,那你说的“线性”是指的哪个指标?

另外这个考题出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出题人到底出于何种目的,或者遇到何种问题,所以大家也就只好瞎猜,说不准我们在这里胡侃一通,出题人还很不满意呢。呵呵。

网友L:
有点意思,风清扬西先生不仅想到非线性电感,而且也学会了举一反三,把非线性电容表达的那是相当的精准!

美中不足的是数据上还可以更有针对性些,那就无懈可击了。请允许东方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润色:

比如说一个电容,难道他在25v工作电压的时候是2pF,到3v工作电压的时候就会是27pF?

是的,这个电容的型号是:2AC1  因为它的容量会大幅度改变,常用来做可变电容器。这就是非线性电容。恭喜您,答对了!风清扬西先生!

网友S:
短路电流一样大......

网友A:
东方兄的描述我还有一点不懂:你说得那个电容容量从2P变到27PF难道是因为加在它上面的电压由25v变到3v引起的?

我的理解: 这个2AC1的电容是不是收音机里面用的一个调谐电容阿?它的容量改变是否是因为人为转动上面的旋钮,使得电容极板间相对面积发生改变从而电容量改变的呢?又由于电容量的改变,导致加在它上面的电压改变呢?

所以我对于你的线性的解释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A:
你不用表扬我,老朽愚钝,还没有理解你说的意思,呵呵。

网友T:
引用 网友F:
关于同阻值的情况下220V比110V的电流肯定大,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如果是同功率的两个负载比如:110V40W和220V40W的灯泡,则110V的电流比220V的电流大

很对

像电脑电源、显示器、部分进口家电、特殊设备等等能够改变电压等级,同样的负载,电压降低,电流增大。

纠正网友:I=U/R,这里的R在电压等级改变时,其阻值也会变化的,而且不能简单的认为是纯电阻电路。

负载用不同电压,其功率基本不便。

当然纯电阻电路也有,比如加热器、电炉等发热负载,但一般不允许改变电压等级,如果由220V改为110V,电流是会降低的。

网友U:
感性负载要运行,必须提供足够的功率,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220V电流小。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同阻值的情况下220V比110V的电流肯定大,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如果是同功率的两个负载比如:110V40W和220V40W的灯泡,则110V的电流比220V的电流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表扬我,老朽愚钝,还没有理解你说的意思,呵呵。

您老的话叫东方无地自容!这哪里是不理解?绝对是谦虚,而且是伟大的谦虚!

“你说得那个电容容量从2P变到27PF难道是因为加在它上面的电压由25v变到3v引起的?”

是啊是啊!东方就是这个意思!您已经很懂了!而且比我讲的要清楚多了!

风清扬西先生马上又想到调谐电容器,“这个2AC1的电容是不是收音机里面用的一个调谐电容阿?”就是啊!可以用在调频收音机和彩电高频头中。以前用手动可变电容,现在进入工控时代,不想动手了,就用2AC1这样类型的非线性电容代替了,只要改变改变电压,就可以调节谐振频率,这才可以用上遥控器呀,非线性电容功不可没的啦。

网友A:
还是东方兄见多识广,老朽孤陋寡闻,向东方兄多学习。

网友W:
如果要负载还象以前一样正常工作,即功率一样,当然是110V的电流大,这用不着讨论。不能将负栽单纯理解成一个电阻,同时也要考虑电压是一个50Hz的正弦电压,而且要考虑负载是否一个受信号源控制的用电系统,比如一台显示器,显示一片白和黑屏时自然功率不一样,电流也有差别。
假如是一台电视机,在90V-250V都能正常工作,那么工作在110V比工作在220V时的电流肯定大,而且约大一倍。为什么要用高压传输电力?就是因为相同功率下,电压越高,那么通过导线的电流就越小,这样就可以减少线路损失。

网友X:
110V的大,楼主选用公式错误,应选用P = U * I 这个公式,所以110V的大。

网友Y:
引用 网友K:

呵呵,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电频率相同吗?

1  负载相同指的是阻抗相同的负载(同一负载),还是要求负载功率相同?

2  负载是阻性,感性还是容性?

楼主该把比较的条件讲清楚,否则有不少答案

网友Z:
“负载相同,更改电压等级,电流哪个大呀,是用I=U/R计算吗。我算出来是220V电流大,可别人说是110V电流大,是单相的负载。”

1、楼主说:“ 220V电流I大”,搂主的条件是负载阻抗Z不变,即同一个负载接入不同电压U的情况,用的公式是I=U/Z  ;

2、楼主说别人说:是110V电流大,这个别人的条件是负载功率P不变、这样提高用电电压U,电流I减小,用的公式是P = U I ;

3、风清扬西说: “电感性负载就不一定拉,比如一台220v的电机,用110供电时电流就有可能比用220v还要大得多,因为这时电机不转”条件是异步电机的额定电压220v,如果电源电压变成110v的情况,电动机堵转电流会更大,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AA:
动手做做不是就都知道了吗?理论还要实践来证明呢?再回去看看那里理论的适用范围?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看负载性质以及具体负载,比如说电阻性负载当然220电流大,电感性负载就不一定拉,比如一台220v的电机,用110供电时电流就有可能比用220v还要大得多,因为这时电机不转。

网友Z:
4、那我问,一台额定电压220v的电机,在220v时的堵转电流和用110v时的堵转电流那个大,应该是220v时的堵转电流大;

网友Z:
5、我这样说符合楼主的问题“负载不变”的条件!

网友Z:
1、东方出现了,无缘无辜的伤及我老刘,后又与风清扬西论起什么是线性、非线性;风清扬西认为电容C不变是线性的,与电压大小没有关系,问:“比如说一个10uF的电容,难道他在10v工作电压的时候是10u,到20v工作电压的时候就会是20u?”

2、这个东方就举例说,“比如说一个电容,难道他在25v工作电压的时候是2pF,到3v工作电压的时候就会是27pF? ”“是的,这个电容的型号是:2AC1 因为它的容量会大幅度改变,常用来做可变电容器。这就是非线性电容。”

网友Z:
3、楼主的问题这样辨下去,不会有“头”的?因为东方的知识很多,表起来永远没个完!!!

网友Z:
4、楼主的问题,固然不清楚,那也不会做出这么多毫无边际的解释!

网友F:
别把问题太复杂化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Z:

东方出现了,无缘无辜的伤及我老刘,后又与风清扬西论起什么是线性、非线性

楼主的问题这样辨下去,不会有“头”的?因为东方的知识很多,表起来永远没个完!!!

楼主的问题,固然不清楚,那也不会做出这么多毫无边际的解释!

TO:刘志斌先生

得到刘先生的批评,真是东方三生有幸!据说有人吹牛,说他骂过蒋介石,另一人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可是被蒋介石骂过呀!你说谁牛?被蒋介石骂得最多的就是朱毛了。那可是共产党的的大头领,所以,也被蒋介石骂过就光荣起来。

但是说东方“无缘无辜的伤及我老刘”,东方不能认同。老刘很受伤是肯定的,但不是东方。那为什么老刘会无缘无故的很受伤呢?东方就想解开这一难题。想不到倒发现了一条规律:都是“刘志斌理论”惹的祸!既然是“发现”就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不能怪东方讲了事实。也不是只有刘志斌一人才有。冠以老刘之名,也是名至实归的。非老刘不足以提出命名理论。如果老刘不同意,咱就换一个名字也行,东方指的是一种现象而已。不知刘先生意下如何?

网友Z:
如果是几个大家都叫得上名字的野蛮人骂,那没有什么,如果是东方得认真对待,不知东方对我的那一句发言不满,请帖出来!

网友A:
无知又无耻的神经病

网友AC:
要说明拖动的是什么负载才行,不能乱套公式

网友X:
无知又无耻的神经病

呵呵,同意,支持!!

网友AD(2009-04-06):
是110V电流大,这个别人的条件是负载功率P不变、这样提高用电电压U,电流I减小,用的公式是P = U I ;负载电阻不变是220v电流大

网友AD:
但是那样功率就小了

网友AE:
楼主的问题与“树上7只猴,地上1只猴,共几只猴”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