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与PC通过RS232BD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7-03):
请教各位,利用RS命令与上位机通讯,我加了报头02报尾03,可是上位机能够收到,但PLC却收不到回信。后来在FX的编程手册上看到说,用RS命令与上位机通讯不能有报头报尾,这是真的吗?

我把报头报尾去掉,通讯果真没有问题。

另外,有的文章说,利用发送的内容02+CMD(有几种命令)+ADDRESS+03,PC能够直接读写PLC的XYCTD,这是怎么回事?

麻烦各位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A:
^_^,八成你是用的MsComm,SPComm之类的控件吧
复位置位指令下,Output的值的形式就是02+CMD(有几种命令,复位=8,置位=7)+ADDRESS+03+SUM(和校验)
慢慢摸索吧,具体程序还是要自己编出来才算是自己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