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g_cpu43_IO总线错误

楼主(2008-07-03):
采用c200hg cpu43作为控制器的设备 从外地运输过来 落地之后上电结果报错,查看原因为io总线错误 ,致命性。 插拔背板模块 ,ad003模块无论插到背板任何位置都会造成该的错误,而背板上有两个插槽无论任何模块插上都会造成相同报错 ,不能创建或下载io表,也不能尽行其他操作,请问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更换了个新的ad003 并更换了背板  现象依旧

网友A:
原设备的IO表也读不出来吗?不可能啊,应该是可以读出来了,检查原设备的IO表,与实际的IO位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直,修改IO表就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问题分析:程序应该是已经调试人员事先做好的,但是装配的时候,其中两个模块位置插反了,所以造成硬件的实际位置与IO表定义的不一直,总线报错,至于背板上的两个空插槽,因为在初始的IO表中没有定义任何模块,所以无论插什么都会报错,这很正常,把IO表调出来,检查一下IO表中模块的顺序,按照上面的顺序插模块,问题就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检查底板,有扩展还有检查电缆

网友C:
 C200H系列PLC根本不用进行IO配置,我用过几百块,你可以不用配置,例如在一个8槽底版上的任何位置插上一块OC225,只要重启后你即可以对OC225所在的字进行有效控制,特殊模块是通过模板上的DIP定义的与插槽位置无关。你现在的情况在确认模块.底板无损坏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控制电缆与插口接触不良,因为特殊模块与基本模块走不同的数据线,你可以检查一下控制电缆和底板上的插针可能会有惊奇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