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1不能在线的原因

楼主(2008-07-03):
我单位的一个小设备用的是S7-313,里面用了3个快:DB1、FC1、FC2,其中FC1和FC2能在线,DB1不能在线,电脑上报警至少一个块调用有时间标记冲突,另外,在DB1中,有段程序:

CALL

BLD 1

=L   20.0

UC   FC  2

BLD   2

END CALL

NOP  0

 上面的CALL  和END  CALL是红色的,请问大虾们,这是有程序错误引起的吗?为什么我们机器还能开呢?

网友A:
但不只这段程序是怎么生成的,但是我觉得在ob1中直接用下面的程序就可实现

UC FC2

楼主:
我真不明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2009-03-30):
我用的一个PLC上面也有类似问题,OB1从电脑传出来修改了就保存不了,也传不进去了。现在直接修改成梯形块调用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是DB1还是OB1?

网友D:
300的CALL,都是CALL +调用的子程序。更没见过END CALL 。看来我的修为还是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