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启动时都出现这样的窗口

楼主(2008-07-03):
启动IFIX时,出现IFIX SYSTEM MESSAGE VIEWER窗口,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系统时间后,SYSTEMALERT!THE ALAERM QUERU‘SUMMARY LIST’HAS OVERFLOWED。AT LEAST ONE ALARM MAY HAVE BEEN LOST。不知大家碰到过没有,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当然是只要关掉了,可每次都出现的了

网友B:
你开的报警缓存太小,因为你的数据库标签数超过了缓存大小,在iFix启动时,所以的标签都要报警,所以把缓存改大一些就可以了,最好超过你的标签数的100个为好.

网友C(2008-11-16):
3楼说的对

网友D:
或抑制掉一些不必要的报警信。查SAC在电子书上的参数说明

网友E:
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