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下载、上传

楼主(2008-07-03):
我利用按钮的on宏:BMOV($1, RCP0, 9) 下载配方,上传就反过来。虽然能用,但我想肯定不对。

配方下载、上传按钮应怎样设置?

楼主:
我在人机实例中看到,4组3个数据配方,下载或上传到1@D1001@D1011@D102中是把1@D5的值设置为4或2实现。我搞不懂1@D5于配方有什么关系。

请各位老师帮助,谈谈。

楼主:
搞懂了,D5被设成系统控制——配方。

网友A:
我也不懂,1@D5里的4和2是根据什么设的呢?我试了换了数值就不行了,不用D5用其他的可以吗?还有明明是4组配方,怎么会出现5组显示的呢?就是那个当前选择的那一行怎么来的呢?而且写入的地址又是连起来的,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呀!谢谢!

网友B:
4和2是根据控制区控制字里面的位算出来的,只要控制区换了,D5也就换了,RCPO-RCP2是当前组别数值,不算4组里面的数值,要选择那行是靠RCPNO来决定的

网友A:
4和2是根据控制区控制字里面的位算出来的,只要控制区换了,D5也就换了,RCPO-RCP2是当前组别数值,不算4组里面的数值,要选择那行是靠RCPNO来决定的
谢谢aibi的指点,那个4 和2 具体又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呢?

楼主:
D5寄存器中的第1个位ON,D5的值=2 。第2个位ON,D5=4 。

如果,系统控制区起始地址是$0,长度=7,那么$5就是配方控制寄存器。$5=2($5.1=1)或$5=4($5.2=1)下载或上传配方。

设定配方寄存器值,实际是在设定相应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