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0 安装不了,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7-03):
  安装SQL2000时出现下面的提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please insert the following  CD to install  this produc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SP3a

Information;

If any autorun program starts automatically after you inserted the CD, please quit this program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需要先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SP3a For WinCC

楼主:
问题就是出在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SP3a For WinCC 时

please insert the following CD to install this product: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SP3a

Information;

If any autorun program starts automatically after you inserted the CD, please quit this program

出现上面的提示,难道是我的光盘有问题

楼主:
 哈哈,装好了,原来是安装文件没有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B:
正确安装WINCC6.0的步骤

(此次安装在WIN XP系统中安装通过XP不能是HOME版的!!!)
0,用虚拟光驱安装。
先按装XP补丁,再按装sql2000 wincc60sp3a.nrg,再装wincc60sp3a.nrg

1,首先安装SQL FOR WINCC6.0这个软件,(如果你的系统已安装此软件相关版本,可能提示安装失败,请卸载后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后安装)!安装过程中有提示,按提示就可安装完毕!

2,第二步要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双击“添加/删除程序”,打开后,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出现对话框,把里面的“消息队列”前面打上勾后,点击“下一步”,WINDOWS就会自动安装(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WIN XP安装盘)!

3,第三步,就是要安装WINCC6。0了,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4,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安装无钥匙的软件后,再单独安装“G:\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disk1文件夹下的SETUP应用文件”
在“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即可打开注册表

自己在安装过程总结的,不知道对你合适不?

别人总结的  看看吧

希望有帮助

网友C:
谢谢楼上给出的总结,不过有一点置疑,"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恐怕不只10分钟吧,

网友D:
楼上的,如果装数据库,差不多也就10分钟吧

网友E(2009-08-10):
曾经有一个价格很好的渠道,站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当你四处调货时才后悔莫及,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我的电话:15817752475.如果要谈一个合作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 低价批发各种PLC编程电缆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 欧姆龙PLC电缆 :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附件产品:总线连接器 OBA41 OBB41 OBA12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 DIN导轨 总线电缆。CP5611卡
本公司现货供应PROFIBUS总线电缆6XV1830-0EH10 6XV1830-3EH10 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网友F(2009-09-27):
使得股市第三个

网友G(2009-12-29):
授权怎样才能搞到????

网友H:
102184529工控群,欢迎大家加入,一起交流

网友I(2010-03-30):
我也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
用ULTRAISO这个软件将原来的Microsoft SQL Sever 2000 + sp3a安装包文件夹包装成一个ISO映象文件,命名为--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SP3a.iso   再用虚拟光驱软件 DAEMON TOOLS 载入这个映象文件,点“重试”,或者重新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