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8-07-04):
SF常亮,STOP闪

请问各位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SF灯常亮应该是提示系统错误.

可能原因:

a)硬件配置错误;

b)软件程序有问题;

打开CPU诊断看看具体提示吧

网友B:
是啊,在线诊断一下会更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C:
1.重新上电启动;

2.如问题依旧查看看你的硬件配置和软件程序.

网友D:
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程序有问题,一个累加器的数据类型错误。

楼主:
我的cpu坏了

换了 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