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5-95u 故障

楼主(2008-07-04):
      各位高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机器是用SIMATIC s5-95u 作为控制器的,现在出现了一个故障是它不运行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STOP状态,开关是在RUN的,重启多次都是如此,电池也没报警,望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当启动完了以后,触摸屏上显示报警$613  DB error       NO,60 (0;128)

楼主:
请各位指点啊,急!!!!!!!!!!!!谢谢,小弟不怎么懂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查一下程序有没有丢失,这可是老型号的西门子PLC

网友B:
上面有EPROM的话,程序是没关系的,可能是硬件的故障了;这个用的时间肯定比较长了;

楼主:
是啊,有快10年了,现在查出了是内部参数有问题,重新读一下程序就好了,多谢

网友C:
你好!

我这里有你使用的型号的PLC,需要的话请联系我.现在西门子已经不生产这个产品,做点备件是应该的.

QQ:303695002   13604118712

网友D(2014-04-04):
跟我们单位的PLC一样,你这个报错提示就是程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