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笼电机启动电流不都是4-7倍额定电流?有个例子大家讨论!谢谢

楼主(2008-07-04):
我们厂用的老式辊道电机型号:JG2-61-16  3KW   额定电流为15.2A,堵转电流为35A.。堵转电流值应该等于瞬间启动电流值吧。显然它不是额定值的4-7倍。请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
难道是深槽型电机吗?

网友A:
堵转电流和瞬间启动电流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堵转电流和瞬间启动电流不是一回事

那是哪一回事呢?????

网友C:
堵转时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D:
额定功率3KW,额定电流15.2A,那额定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楼上是个明眼人,3KW额定电流6A,启动电流24A--42A,显然是额定值的4-7倍。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F:
电机空载起动时电流为4-7倍,如果带载起动该怎么估算?

网友G:
JG2系列辊道用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专用电机,功率分输入与输出功率,我们常见的不是这种结构形式。要分清。

网友G:
我们常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允许堵转,这种电机,可以堵转,个头大,可了解以下力矩电机,电流不是普通异步电动机的经验算法

网友H:
允许堵转的电机听说过,但具体不清楚,那位讲一下。

网友I:
如果有堵转电流,应该是力矩电机,它的转子采用了电阻率较高的导电材料(如黄铜等)作为转子导条及端环,力矩电机允许长期低速运转设置堵住。跟普通电机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KW额定电流6A,启动电流24A--42A,显然是额定值的4-7倍。请大家发表意见!

"3KW额定电流6A" 是普通3KW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电流,用P=√3 U I cosφ 的公式可以算出来。但可惜它不是JG2-61-16 电机的额定电流!JG2-61-16 电机的额定电流题目里讲的很清楚:为15.2A !

“启动电流..........是额定值的4-7倍”也是针对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而言,它同样不能用于JG2-61-16 电机!

为什么呢?    "3KW额定电流6A" “启动电流..........是额定值的4-7倍”对不对?很对!但它和所有定律一样,也是有条件的,老师的话最管用了,我们老师说了,这个条件很简单: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值的4-7倍”!       高堵转转矩电机由于特殊要求和结构它的的启动电流是额定值的2~3倍。(后一句话是东方杜撰,不足为凭)

现在情况怎样呢?恐怕JG2-61-16 不是“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不能再用刘志斌理论呀!不相信?可以让刘志斌问老师啊!结论是肯定的:JG2-61-16 的启动电流显然不是是额定值的4-7倍。多少倍呢?这难不倒我们。不就是

                             35÷15.2 =2.3倍吗?(原来2~3倍时这样来的,没有什么奥妙啊)

这到底为什么呢?东方和刘志斌不同,不是专家,直接不知道。可是我们老师说了,特种电机多得很,不能乱套的。老师的话最管用了.......(你就别提你老师了.........) 那好!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J:
可以套用力矩电机的应用算法来理解

楼主:
我当时也是看书上说: 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值的4-7倍”! 这种看来是转子高阻值的特殊电机。 堵转电流值和启动电流值应该是相等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堵转和启动时转子相对于定子电磁场切割频率是一样的。谢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E:
JG2-61-16 3KW 额定电流为15.2A,堵转电流为35A.。

1、3KW 普通电机额定电流6A,起动电流24A-42A,所以35A就是4-7 陪;

2、JG2-61-16 3KW 特种电机,间断式工作,额定电流15.2A,起动电流35A.,不是4-7 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