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PA与FF对比

楼主(2008-07-04):
当今PROFIBUS和FF为现场总线中两大强势阵营,两者也是在总线上欧美的对抗。 FF与PROFIBUS-PA功能和性能参数以及应用场合都比较接近,特作一下简明对比,供以参考:

PROFIBUS-PA
物理层: 符合IEC61158-2标准,曼彻斯特编码,信号电平峰峰值0.75V-1V
传输方式: 令牌,主从模式
传输速率: 31.25kbps
最大传输距离: 1900m
总线供电: 非本安<=32V,本安型,P<1.8W,<=17.5V,本安型P<1.2W,<=24V
本安: 支持
外部扩展: 使用DP/PA耦合器与PROFIBUS-DP链接,最大支持12Mbps
电缆: A、B、C、D型双绞电缆,
站点规模: 每段最多可连接32个设备,最多可用4个中继扩展为4个段
总线拓扑: 树形和总线型或两者的复合
功能块支持: 资源快,功能块,转换块
设备描述: GSD或者DD
设备地址: 预先设置0-125
主推厂商: SIEMENS
FF
物理层: 符合IEC61158-2,曼彻斯特编码
传输方式: 令牌,主从模式,支持从设备广播
传输速率: 31.25kbps
最大传输距离: 1900m
总线供电: 9-32V
本安: 支持
外部扩展: 使用链接器通过HSE与标准以太网协议对接,支持100Mbps
电缆: 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和无线发射等传输介质
站点规模: 非总线供电2-32个设备,总线供电本安型2-6个设备,总线供电非本安型,2-12个设备
总线拓扑: 树形、总线型、菊花链
功能块支持: 资源快,功能块,转换块
设备描述: DD
设备地址: 可动态分配唯一的网络地址,与设备标签相对应
主推厂商: Fisher Rousemount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让我大致了解了PA和FF的异同点。

但是对FF还不是很了解,特别是功能块的应用。

网友B(2008-12-02):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谢谢

网友C:
不错啊,再加上HART的就更好了!

  谁能把HART的加上啊,谢谢!~~

网友D(2009-02-05):
能不能说说CANBUS

网友E(2009-05-17):
楼主辛苦!让我这类新手长见识!

网友F:
PROFIBUS—PA和FF的传输介质都是用特性阻抗为100Ω、导体线芯为18AWG的双绞屏蔽电缆(含铠装):

普通型:STP-100Ω(for PROFIBUS—PA & FF) one pair 18 AWG

铠装型:ASTP-100Ω(for PROFIBUS—PA & FF) one pair 18 AWG .

用于PROFIBUS—PA时电缆外护套为蓝色本安护套,用于FF时,护套为橙色护套。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G:
liu zhu xin ku le

网友H:
HART与PA/FF一致的是其均为2线制供电加通信的现场总线,物理层使用BELL202协议,通信速率1200BPS,支持本安规格,主从模式以及阵发广播模式,传输距离极限达3000米,总线通常可并联15台设备工作,在单机工作时还支持模拟4-20mA输出(FF/PA不行)。

HART的优点在于其模拟电流传输与数字通信可以同时存在,并支持最小的工作的电流(4mA/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价格最低廉的现场总线仪表;缺点是通信速度比较慢(1200BPS嘛!)据说最近其标准组织正在试图将通信速率提高到与PA/FF同样的水准。

PA的优点在于PROFIBUS阵营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从实时工业以太网(PROFINET)到现场仪表(PROFIBUS-PA),从车间级主站(FMS)到工业自动化设备(PROFIBUS-DP)再到过程自动化仪表(PROFIBUS-PA),它们均使用一致的协议,特别适合大型智能工厂网络的整体实施。

FF的特点是具备特殊的逻辑功能块,合理使用,可以无须上位机干预,自动互相沟通,完成一些时间要求高的简单闭环反馈任务。

目前,市场上也开始有厂家试图将此三种二线制仪表协议集成到一起,获得最佳的通用性以及所有上述优点。我们也在尝试中,希望大家交流。

网友I(2009-07-25):
从实时工业以太网(PROFINET)到现场仪表(PROFIBUS-PA),魏德米勒服务中国15年 本人 给大家提供些备用资源,可以多选择的产品,T头 接头 及工业级交换机。都是德国原厂军工,性价比高于西门子。  李蒙 北京机电控制研究所  010 62145556-212   13511056973

网友J(2017-04-13):
多谢了,对理解协议这块很有帮助。

网友K(2019-07-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