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单相 0.4KW 量出来缺相,却不跳缺相保护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7-04):
东芝 单相 0.4KW 量出来缺相,却不跳缺相保护是怎么回事啊?有朋友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负载不大是不会跳的!并且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单相缺相,只可能缺零线,假如你是三根线,有接地的话,能运行但是损坏电机

网友C:
变频器带的吗?变频器带的就是你的参数没有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