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8-07-04):
我厂有一压力变送器,(检测液压压力的)。接线端有两端,一头接+24V,另一头输出。输出为0——10V。输出到PLC模块。现在输出电压不随压力而变化。始终为0。3V。压力显示为0。换了一个压力变送器,用了8小时,又坏了。全厂停产。后果很严重。现在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厂里领导要求给个说法,不知道怎么解答才能令他们满意了。求高人指点!急!

网友A:
在解决不好,就引咎辞职!

网友B:
这样的传感器很少用到

网友C:
检查输入和输出有没有交流成分,压力变送器前加电源保护

楼主:
故障变送器的+24V和另一只变送器的+24V用的是同一电源,所以基本上就排除了电源故障了

楼主:
电源线,输出线是一条屏蔽线直接到PLC模块的

网友D:
说不定是质量问题。。。。。

网友E:
没有工程师吗?对于在现场的电气工程师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

楼主:
我不是很看好有些工程师,我相信论坛里的高手也有很多的啊,问题我都说清楚了,看看论坛里面的高工了!

网友F:
如果变送器质量不存在问题,看看工艺参数是否超过变送器允许的范围,如温度、压力、振动等

网友:
正常途径是首先检查变送器是否正常。再说下一步的处理。但是考虑楼主的情况比较紧急所以建议如下:

首先检查方面确定

1、确定电源稳定正常(因为第二台也是很快就不能用了)。

2、确定数显表(PLC、DCS)的信号输入端无串流或电压。

3、检查线路附近是否有强干扰导致的感应电压,电流。

其次处理方法

1、再次更换同型同品牌(同型或不同品牌)

2、观察变送器安装接口,选择其他型变送器(如2线制,3线制的其他同量程变送器)

另外,建议添加隔离配电模块。

网友G:
楼说分析的蛮好

这个建议不错,增加隔离配电模块,

网友:
诶~~~泛泛而谈。。关键楼主在现场情况如何我们确实搞不懂。。。

网友H:
估计:
1.24V电源、两根线的通常是4/20mA输出,0-10V有误;
2.电源正负极接反导致烧坏。

网友I:
我建议有工控网把有福大字样的帖子全部屏蔽掉,广告做得没完没了真没道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建议有工控网把有福大字样的帖子全部屏蔽掉,广告做得没完没了真没道德。

同意雷林子弟的建议      请版主审阅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