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动机电缆并联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280KW电动机,施工单位想用一条VV240与一条细一些的并联使用,请问各位同行使用可行性,与国家规定,谢谢

网友A:
    这样做法相当于并缆使用,应当采用相同截面、线径、等长电缆,栽流量为其单根栽流量的2倍再乘以同时使用系数(系数大概为0.8_0.9左右)

另参考:1、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3739

                2、《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

网友A: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下载地址:http://bbs.hcbbs.com/thread-155954-1-1.html

楼主:
多谢,有规定就好办。另280KW电动机用2 条VV185还是VV240的那?

网友B:
两条VV185并联足以!!!!!

网友C:
yjv电缆更好

网友D:
1)不同规格的电缆因为均流问题一般应避免并联。。

2)电机如果是六个出线的三角接法,可以拆除短接片,将每个绕组的头尾分别用2组电缆引出,在电柜出线处并成三角接法,每个电缆承受1/1.732倍的电机

电流,VV185和VV240均可以满足..也避免了电缆并联分流不均的故障隐患..

网友E:
两条VV185并联足

网友F:
公司主要经营日本共立,韩国lk,daco,国内组装ats,ats智能化控制器,等产品.本产品广泛应用于酒店,电力,钢铁,自动化设备等领域,能够及时切换备用电源,保护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本产品可靠性强,性价比高,欢迎大家关注.谢谢.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642124264
emil:simonlixiaoy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