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楼主(2008-07-04):
电力工业部关于发布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电力行业标准的通知

1994年5月30日 电技[1994]299号

我部组织有关单位对1954年颁发的《电气设备典型消防规程》(试行本)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编号为DL5027—93,经审查通过,现正式发布,于1994年5月1日实施,原规程同时废止。
各电力设计、制造、施工、安装、调试、生产等单位要认真执行本规程。执行中的问题和意见请随时告部安生司。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电力工业“安全第一”及消防工作“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加强电力设备的消防工作,保障设备和人身安全,确保安全发供电,特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除核发电站以外的电力生产企业。电力工业的工程设计、安装施工亦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和要求,各工厂企业的电力用户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1.0.3 各电力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情况,结合当地公安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实施细则,经厂(局)领导(总工程师)批准后执行。
1.0.4 凡从事电力工业的设计、制造、施工、安装、调试和生产等各级人员应按其职务和工作性质,熟悉本规程的有关部分并结合消防常识至少每两年考试一次。
1.0.5 对认真执行本规程且成绩显著者应给予表扬、奖励和记功。对违反或不执行本规程者,应按情节轻重和造成后果的大小,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直到追究刑事责任。
2 防火责任制

2.0.1 电力生产企业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各级人员的防火责任制。
电力生产企业的厂(局)长是本企业的第一防火责任人,全面负责本企业的消防工作,其主要责任是:
(1) 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规定。将防火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2) 部署和组织本单位的防火宣传教育工作:
(3) 组织制定和贯彻防火责任制和消防规定;
(4) 组织防火检查、主持研究整改火险隐患;
(5) 建立专职和义务消防组织,加强管理教育,给予必要的训练时间和工作条件;
(6) 落实对消防设施的配制、维修、保养和管理工作;
(7) 对本单位的火灾事故,积极组织扑救和保护现场,并负责调查处理;
(8) 新投产设备要执行安全、卫生“三同时”的规定,如未执行有权拒绝验收。
2.0.2 电力生产企业的保卫(消防)部门应配备专职消防干部。
电力生产企业的保卫(消防)部门行使消防监督、检查、考核的权力,负责对本企业各部门消防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电力生产企业的安全监察部门应协助保卫(消防)部门做好对电力生产设备的防火工作。
对构成电力生产设备的火灾事故,保卫(消防)部门和安监部门应按有关规定进行事故的调查、分析、统计、上报。
2.0.3 各电力生产企业应成立防火安全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应设立防火安全领导小组,各班组应设义务消防员。在各级负责人的领导下具体做好本部门、本部位的消防工作。
2.0.4 对火灾事故应做到“三不放过”,即原因不清不放过,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
2.0.5 现场消防系统或消防设施应按区划分,并指定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维护管理,
保证完好可用。
2.0.6 距离当地公安消防队(站)较远的大、中型发电厂可建立专职消防队,并根据规
定和实际情况配备专职消防队员和消防设施。
2.0.7 各部门、各班组、各部位均应设义务消防员。
义务消防员的人数不应少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防火重点部位不应少于百分之七十。
义务消防队应每年进行整顿、调整和补充。
2.0.8 专职和义务消防队应定期组织活动,并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内容。
义务消防队消防活动每季不应少于一次,消防演习每年不少于一次。
专职消防队消防活动每周不应少于一次,消防演习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2.0.9 各电力生产企业应建立相应的防火档案,由保卫(消防)部门负责管理,并按规
定存档案科(室)。

3 防火重点部位及动火管理

3.0.1 防火重点部位是指火灾危险性大、发生火灾损失大、伤亡大、影响大(以下简称“四大”)的部位和场所,一般指燃料油罐区、控制室、调度室、通信机房、计算机房、档案室、锅炉燃油及制粉系统、汽轮机油系统、氢气系统及制氢站、变压器、电缆间及隧道、蓄电池室、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场所以及各单位主管认定的其他部位和场所。
3.0.2 防火重点部位或场所应建立岗位防火责任制、消防管理制度和落实消防措施,
并制定本部门或场所的灭火方案,做到定点、定人、定任务。
防火重点部位或场所应有明显标志,并在指定的地方悬挂特定的牌子,其主要内容是:防火重点部位或场所的名称及防火责任人。
3.0.3 防火重点部位或场所应建立防火检查制度。
防火检查制度应规定检查形式、内容、项目、周期和检查人。
防火检查应有组织、有计划,对检查结果应有记录,对发现的火险隐患应立案并限期整改。
3.0.4 防火重点部位或场所以及禁止明火区如需动火工作时,必须执行动火工作票制度(工作票格式见附录A、B)。
3.0.4.1 动火级别。
各单位应根据火灾“四大”原则自行划分,一般分为二级。
(1) 一级动火区,是指火灾危险性很大,发生火灾时后果很严重的部位或场所。
(2) 二级动火区,是指一级动火区以外的所有防火重点部位或场所以及禁止明火区。
3.0.4.2 动火审批权限。
(1) 一级动火工作票由申请动火部门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签发,厂(局)安监部门负责人、保卫(消防)部门负责人审核,厂(局)分管生产的领导或总工程师批准,必要时还应报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批准。
(2) 二级动火工作票由申请动火班组班长或班组技术员签发,厂(局)安监人员、保卫人员审核,动火部门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批准。
(3) 一、二级动火工作票的签发人应考试合格,并经厂(局)分管领导或总工程师批准并书面公布。动火执行人应具备有关部门颁发的合格证。
3.0.4.3 动火的现场监护。
一、二级动火在首次动火时,各级审批人和动火工作票签发人均应到现场检查防火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测定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可燃蒸气含量或粉尘浓度是否合格,并在监护下作明火试验,确无问题后方可动火作业。
一级动火时,动火部门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消防队人员应始终在现场监护。
二级动火时,动火部门应指定人员,并和消防队员或指定的义务消防员始终在现场监护。
一、二级动火工作在次日动火前必须重新检查防火安全措施并测定可燃气体、易燃液体的可燃蒸气含量或粉尘浓度,合格方可重新动火。
一级动火工作的过程中,应每隔2~4h测定一次现场可燃性气体、易燃液体的可燃蒸汽含量或粉尘浓度是否合格,当发现不合格或异常升高时应立即停止动火,在未查明原因或排除险情前不得重新动火。
3.0.4.4 动火工作票中所列人员的安全责任。
(1) 各级审批人员及工作票签发人应审查:
1) 工作必要性;
2) 工作是否安全;
3) 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
(2) 运行许可人应审查:
1) 工作票所列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是否符合现场条件;
2) 动火设备与运行设备是否确已隔绝;
3) 向工作负责人交待运行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3) 工作负责人应负责:
1) 正确安全地组织动火工作;
2) 检修应做的安全措施并使其完善;
3) 向有关人员布置动火工作,交待防火安全措施和进行安全教育;
4) 始终监督现场动火工作;
5) 办理动火工作票开工和终结;
6) 动火工作间断、终结时检查现场无残留火种。
(4) 消防监护人应负责:
1) 动火现场配备必要的、足够的消防设施;
2) 检查现场消防安全措施的完善和正确;

楼主:
5 消防给水

5.0.1 一般规定。
5.0.1.1 消防给水系统一般应独立。消防用水若与其他用水合用时,要保证在其他用
水量达到最大流量时,仍能通过全部消防用水量,并符合消防水压力的要求。
5.0.1.2 消防给水管道和消火栓的数量和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有关规定。
5.0.1.3 消防给水应按不同的灭火对象所要求的消防用水的压力、流量,选用自流供
水(水电厂水塔)或水泵(消防泵)供水、消防水池供水等方式。当采用单一供水方式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混合供水方式。
5.0.1.4 消防给水采用自流供水方式时,必须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供给消防用水。
水电厂取水口不应少于两个。
5.0.1.5 消防给水采用水泵供水时,应设置备用泵,其工作能力不应小于一台主要泵
。消防水泵应采用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若采用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有困难,可采用内燃机作动力。
5.0.1.6 消防水泵设备检修应分批进行,保证非检修的消防水泵等消防设备随时启动

5.0.1.7 寒冷地区的消防水系统应有防冻措施。
5.0.1.8 变压器或高压电气设备设置水喷雾系统的喷头及消防水管均应接地,可与电
厂、变电所的接地网连接。
5.0.1.9 消防泵房与油罐之间最小距离,应根据油罐的容积选择,不得不于12~25m。
5.0.2 室外消防给水。
5.0.2.1 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和一次灭火用水量的有关规定
确定。
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不应小于表5.0.2.1的规定。

5.0.2.2 建筑物的室外消火栓用水量,不应小于表5.0.2.2的规定。

5.0.2.3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的压力应保证当消防用水量达到最大且水枪布置在任何建筑物最高处时,水枪充实水柱不得小于10m。
5.0.2.4 室外消火栓应根据需要沿道路设置,并宜靠近路口,间距在油罐区不应大于30m,在主厂房周围不应大于80m,其他建筑物周围不应大于120m,室外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大于150m,室外消火栓的数量应按室外消防用水量计算确定。每个室外消火栓的用水量应按10~151/s计算。
5.0.2.5 当采用消防水池作为消防水源时,消防水池的容量应满足在火灾延续时间内
消防用水总量的要求。消防水池的补水时间不宜超过48h。
居住区、工厂和丁、戊类仓库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2h计算;甲、乙、丙类物品仓库,可燃气体罐和煤、焦炭露天堆场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3h计算;易燃、可燃材料,露天、半露天堆场(不包括煤、焦炭露天堆场)应按6h计算;甲、乙、丙类液体储罐泡沫灭火延续时间应按30min计算,冷却水延续时间为4~6h。
5.0.3 室内消防给水。
5.0.3.1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应根据同时使用水枪数量和充实水柱长度由计算决定,但
不应小于表5.0.3.1的规定。

5.0.3.2 室内消火栓的间距应由计算确定。高层工业建筑,高架库房,甲、乙类厂房
,室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30m;其他单层和多层建筑室内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50m。
同一建筑物内应采用统一规格的消火栓、水枪和水带。每根水带的长度不应超过25m。
5.0.3.3 主厂房运行层消火栓的数量和位置,应保证运行层任何部位有两股充实水柱
同时到达。
主厂房运行层以下各层消火栓的位置和数量可根据设备布置和检修要求确定。
电厂发电机层地面至厂房顶的建筑高度大于18m时,应保证桥式起重机轨顶以下任何部位有两股充实水柱同时到达。
锅炉、煤仓层应保证厂房顶的建筑以下任何部位有两股充实水柱同时到达。
5.0.4 电力设备消防用水量。
5.0.4.1 空冷发电机、水轮发电机采用水喷雾灭火的用水量应由制造厂提供。
5.0.4.2 室外油浸电力变压器水喷雾灭火用水量,不应小于表5.0.4.2的规定。

5.0.4.3 油浸式变压器等电气设备的防火水幕用水量由水幕的长度和高度确定,单位
长度、单位高度上的水量不应小于101/(min·m2)
5.0.4.4 水喷雾喷头及管道与高压电气带电(裸露)部分最小安全净距参见表5.0.4.4执
行。

5.0.4.5 油罐采用泡沫灭火时,消防水量应为扑救最大火灾配制泡沫用水量和油罐冷
却用水量的总和。

楼主:
6 发电厂热机部分和水力部分防火措施和灭火规则

6.1 运煤设备系统、贮煤场
6.1.1 对长期停用的原煤仓、输煤皮带系统(包括煤斗、落煤管和除尘用的通风管)
的积煤、积粉应清理干净,皮带上不得有存煤,以防积煤、积粉自燃。
对长期不用或停运的龙门吊煤机、斗轮机等应尽量停放在煤堆较低处。
6.1.2 大型电厂燃用烟煤及以上易燃煤种的主要输煤皮带宜选用难燃型。
6.1.3 露天储煤场与建筑物、铁路和装卸设备应保持一定的防火间距,如表6.1.3所示。

6.1.4 储煤场的地下,禁止敷设电缆,蒸汽管道,易燃、可燃液体及可燃气体管道。
6.1.5 原煤应成型堆放,不同品种的原煤应分别堆放。若需长期堆放的原煤,由应分层压实,时间视地区气温而定。
6.1.6 容易自燃的煤不宜长期堆存,必须堆存时,应有防止自燃的措施,并经常检查煤堆内的温度。当温度升高到60℃以上时,应查明原因并立即采取措施。
6.1.7 输煤皮带上空附近和原煤仓格栅动火,应做好隔离措施。
6.1.8 储煤场、皮带、原煤仓着火的灭火方法。
(1)贮煤场煤堆着火用水扑救。
(2)皮带着火应立即停止皮带运行,用现场灭火器材或用水从着火两端向中间逐渐扑
灭,同时可采取阻止火焰蔓延的措施,如在皮带上覆盖砂土。
(3)原煤仓着火应用水喷雾或泡沫灭火器灭火。

6.2 燃油系统、贮油库
6.2.1 发电厂内应划定油区,油区周围必须设置围墙,围墙高度不应低于2m,并挂有“严禁烟火”等明显的警告标示牌。
6.2.2 油区必须制订油区出入制度,入口处应设门卫,进入油区应进行登记,并交出火种,不准穿钉有铁掌的鞋和容易产生静电火花的化纤服装进入油区。
6.2.3 油区的一切电气设施均应选用防爆型,电力线路必须是电缆或暗线,不准有架空线。
6.2.4 油区内一切电气设备的维修,都必须停电进行。
6.2.5 油区内应保持清洁,无杂草,无油污,不得贮存其他易燃物品和堆放杂物,不得搭建临时建筑。
6.2.6 油区周围必须设有环形消防通道,通道尽头设有回车场。通道必须保持畅通,禁止堆放杂物。
6.2.7 油区内应有符合要求的消防设施。
6.2.8 油车、油船卸油加温时,应严格控制温度,原油不超过45℃,柴油不超过50℃,重油不超过80℃。进入油罐的燃油蒸汽加热温度不超过250℃。
6.2.9 火车机车与油罐车之间至少有两节隔车,才允许取送油车。在进入油区时,机车烟囱应扣好防火丝网,并不准开动送风器和清炉渣。行驶速度应小于5km/h,不准急刹车,挂钩要缓慢,车体不准跨在铁道绝缘段上停留,避免电流由车体进入卸油线。
6.2.10 打开油车上盖时,严禁用铁器敲打。开启上盖时应轻开,人应站在侧面。卸油沟的盖板应完整,卸油口应加盖,卸完油后应盖严。卸油过程中,值班人员应经常巡视,防止跑、冒、漏油。
6.2.11 卸油区及油罐区必须有避雷装置和接地装置。油罐接地线和电气设备接地线应分别装设。输油管应有明显的接地点。油管道法蓝应用金属导体跨接牢固。每年雷雨季节前须认真检查,并测量接地电阻。防静电接地每处接地电阻值不宜超过30Ω,露天敷设的管道每隔20~25m应设防感应接地,每处接地电阻不超过10Ω。
6.2.12 卸油区内铁道必须用双道绝缘与外部铁道隔绝。油区内铁路轨道必须互相用金属导体跨接牢固,并有良好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大于5Ω。
6.2.13 油船卸油时,应可靠接地,输油软管也应接地。
6.2.14 在卸油中如遇雷雨天气或附近发生火灾,应立即停止卸油作业。
6.2.15 油车、油船卸油时,严禁将箍有铁丝的胶皮管或铁管接头伸入仓口或卸油口。
6.2.16 地上和半地下油罐周围应建有符合要求的防火堤,防火堤的材料应采用非燃材料建造,堤高宜为1~1.6m,用土质建造的防火堤顶宽不小于0.5m。防火堤的实高应比计算高度高出0.2m。防火堤内的平地,从油罐基础向堤内侧基脚线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一般为5%~1%,并应有下水道或水封井,下水道应设闸门控制。地上油罐或半地下油罐的外壁到防火堤的内侧基脚线的距离,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油库规定设计要求。
6.2.17 防火堤内所构成的空间容积,应不小于堤内地上油罐总贮量的二分之一,且不小于最大油罐的地上部分贮量。如堤内只有一个油罐时,则其容积应不小于油罐的全部容积。对于地下油罐,可按油罐露在地面上的贮量计算。
对于浮顶油罐,不应小于堤内单罐或罐组中最大罐容量的一半。
当固定顶油罐与浮顶油罐混合布置在同一罐组内时,防火堤内的容积按两种较大值计算。
6.2.18 防火堤应保持坚实完整,不得挖洞、开孔,如工作需要在防火堤挖洞、开孔,
应采取临时安全措施,并经批准。在工作完毕后及时修复。
6.2.19 油罐顶部应装有呼吸阀或透气孔。储存轻柴油、汽油、煤油、原油的油罐应装呼吸阀;储存重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的油罐应装透气孔和阻火器。呼吸阀应保持灵活完整,阻火器金属丝网应保持清洁畅通。运行人员应定期检查,使其经常保持良好状态。金属油罐应装设固定的冷却水装置和泡沫灭火装置。
6.2.20 油罐测油孔应用有色金属制成。油位计的浮标同绳子接触的部位应用铜材制成。运行人员应使用铜制工具操作。量油孔、采光孔及其他可以开启的孔、门要衬上铅、铜或铝。
6.2.21 油罐区应有排水系统,并装有闸门。着火时关闭闸门,防止油从下水道流出扩大火灾事故。
6.2.22 污水不得排入下水道,从燃油中沉淀出来的水,应经过净化处理,达到“三废”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下水道。
6.2.23 油罐应有低、高油位信号装置,防止过量注油,使油溢出。
6.2.24 油泵房应设在油罐防水堤外并与防火堤间距不得小于5m。油泵房门窗应向外开放,室内应有通风、排气设施,油泵房与操作室的监视窗应设双层玻璃。
6.2.25 油泵房及油罐区内禁止安装临时性或不符合要求的设备和敷设临时管道,不得采用皮带传动装置,以免产生静电引起火灾。
6.2.26 燃油管道及阀门应有完整的保温层,当周围空气温度在25℃时保温层表面一不超过35℃。油管道、阀 门、法兰附近的高温管道保温层上应包裹铁皮,防止燃油喷漏到高温管道引起着火。
6.2.27 禁止电瓶车进入油区,机动车进入油区时应加装防火罩。
6.2.28 燃油设备检修时,应尽量使用有色金属制成的工具。如使用铁制工具时,应采取防止产生火花的措施,例如涂黄油、加铜垫等。燃油系统设备需动火时,按动火工作票管理制度办理手续。
6.2.29 油区检修用的临时动力和照明的电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源应设置在油区外面;
(2)横过通道的电线,应有防止被轧断的措施;
(3)全部动力线或照明线均应有可靠的绝缘及防爆性能;
(4)禁止把临时电线跨越或架设在有油或热体管道设备上;
(5)禁止临时电线引入未经可靠地冲洗、隔绝和通风的容器内部;
(6)用手电筒照明时应使用塑料电筒;
(7)所有临时电线在检修工作结束后,应立即拆除。
6.2.30 在燃油管道上和通向油罐(油池、油沟)的其他管道(包括空管道)上进行电、
火焊作业时,必须采取可靠的隔绝措施,靠油罐(油池、油沟)一侧的管路法兰应拆开通大气,并用绝缘物分隔,冲净管内积油,放尽余气。
6.2.31 进入油罐的检修人员应使用电压不超过12V的防爆灯,穿不产生静电的工作服及无铁钉工作鞋,使用铜质工具。严禁使用汽油或其他可燃、易燃液体清洗油垢。
6.2.32 在油区进行电、火焊作业时,电、火焊设备均应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准使用漏电、漏气的设备。火线和接地线均应完整、牢固,禁止用铁棒等物代替接地线和固定接地点。电焊机的接地线应接在被焊接的设备上,接地点应靠近焊接点,并采用双线接地,不准采用远距离接地回路。
6.2.33 从油库、过滤器、油加热器中清理出来的余渣应及时处理,不得在油区内保留残渣。
6.2.34 油罐动火。
(1)动火油罐应在相邻油罐的上风或侧风。
(2)将动火油罐与系统隔离,并上锁。出清罐内全部油品,并冲洗干净。
(3)拆开动火油罐所有管线法兰,油罐侧通大气,非动火的管道侧加盲(堵)板。
(4)打开动火油罐各孔口,用防爆通风机从不同位置进行通风,且时间不少于48h。在整个动火期间通风机不得停止运行。
(5)拆开管线法兰和打开油罐各孔口到动火开始这段时间内,周围50m半径范围内应划为警戒区域,不得进行作何明火作业。
(6)每次动火前用测瀑仪在各孔口处和罐内低凹、焊缝处,以及容易积聚气体的死角等处测量气体浓度,最好用两台以上测爆仪同时测量气体浓度,以防失灵。
(7)当油罐间距不符合要求时,应在动火油罐侧设置隔离屏障。
(8)按油罐着火的事故预想,做好一切扑救准备工作。
6.2.35 油管道火灾的扑救方法。
(1)油管道泄漏,法兰垫破裂,喷油遇到热源起火,应立即关闭阀门,隔绝油源或设法用挡板改变漏油喷射方向,不使其继续喷向火焰和热源上。
(2)使用泡沫、干粉等灭火器扑救或用石棉布覆盖灭火,大面积火灾可用蒸汽或水喷射灭火,地面上着火可用砂子、土覆盖灭火。附近的电缆沟、管沟有可能受到火势蔓延的危险时,应迅速用砂子或土堆堵,防止火势扩大。
6.2.36 卸油站火灾的扑救方法。
(1)卸油站发生火灾时,如油船、油槽车正在卸油应立即停止卸油、关闭上盖,防止
油气蒸发。同时应设法将油船或油槽车拖到安全地区。
(2)不论采取何种卸油方式,都应立即切断连接油罐和油船(油槽车)的输油管道,防止火势漫延到油罐、油船(油槽车)。
(3)密闭式卸油站火灾,应停止卸油,隔绝与油罐的联系,查明火源,控制火势。如沟内污油起火,应用砂子或土首先将沟的两端堵住,防止火势蔓延造成大火。如沟内敷设油管,应用直流消防水枪喷洒冷却,并隔绝油管两侧阀门。此时必须注意,由于水枪喷洒,油火可能随水流淌下蔓延。
(4)敞开式卸油槽火灾,如卸油槽完整无损,盖板未被爆炸波浪掀开,可将所有孔、洞封闭,采用窒息法灭火。如油槽已遭破坏,应迅速启动固定的蒸汽灭火装置灭火。
6.2.37 油泵房火灾的扑救方法。
(1)油管道着火按6.2.35条执行。
(2)油泵电动机着火应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灭火。
(3)油泵盘根过紧摩擦起火,用泡沫、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
(4)油泵房,尤其是地下泵房应有良好的通风装置,防止油气体积聚。当发生爆炸起火时,应采用水喷雾灭火。若设有固定蒸汽灭火装置,应立即启动该装置灭火,也可用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等灭火器灭火。
6.2.38 油罐火灾的扑救方法。
(1)关闭罐区通向外侧的下水道、阀门井的阀门。
(2)罐顶敞开处着火,必须立即启动泡沫灭火系统向罐内注入覆盖厚度在200mm以上泡沫灭火剂。金属油罐还应启动冷却水系统对油罐外壁强迫冷却。
(3)用多支直流消防水枪从各个方向(适当避开逆风方向)集中对准敞口处喷射,封住罐
顶火焰,使油气隔绝,缺氧窒息。
(4)油罐瀑炸、顶盖掀掉发生大火按上述执行。若固定泡沫灭火装置喷管已破坏,应设法安装临时喷管,然后向罐内注入泡沫灭火剂进行扑救。若以上方法无法奏效,则必须集中一定数量的泡沫、干粉或1211消防车,从油罐周围同时喷向火焰中心进行扑救。
(5)油罐爆炸后,如有油外溢在防火堤内燃烧,应先扑救防火堤内的油火,同时采用冷却水冷却油罐外壁。
(6)为防止着火油罐波及周围油罐,在燃烧的油罐与相邻油罐间用多支直流消防水枪喷洒形成一道水幕,隔绝火焰和浓烟。同时将相邻油罐的呼吸阀、透气孔用湿石棉布遮盖,防止火星进入罐内。
(7)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将失火油罐的油转移到安全油罐内,但必须注意着火油罐油位不应低于输出管道高度。
(8)火势灭后,继续用泡沫或消防水喷洒,防止复燃。
6.2.39 油船、油槽车火灾的扑救方法。
(1)油船、油槽车着火起始阶段,如油船、油槽车完整无损,应立即将敞开的口盖起来,火势将因缺氧而自熄灭。
(2)油船着火时需进行冷却,切断与岸上有联系的电源、油源,拆除卸油管道,然后用泡沫和水喷雾扑救。也可参照6.2.38条执行。
水面上如不漂浮的油,应用围油栏堵截。
(3) 油槽车着火应立即将未着火的槽车拖到安全地区,如油品外溢起火可用砂子、土围堵,将火势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然后用足够数量的泡沫、干粉和水喷雾扑救。也可参照6.2.38条执行。
6.3 煤粉制粉系统
6.3.1 严禁在运行中的制粉系统设备上进行动火工作。
6.3.2 在停用的制粉系统进行动火作业,必须将此设备处积粉清除干净,并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执行动火工作票制度。
在煤粉浓度大的场所,经测定粉尘浓度合格后,并办理动火工作票手续,方可进行动火作业。
6.3.3 制粉系统防爆门应避免朝向电缆层及人行通道。防爆门动作后应立即检查及清除周围火苗与积粉。
6.3.4 在启动制粉系统和设备检修之前,应仔细检查设备内外有无积粉自燃,若发现积粉自燃,应予消除。
6.3.5 严格控制磨煤机出口温度及煤粉仓温度。其温度不得超过煤种要求的规定。煤粉仓应装有温度测点并宜装报警测点。
6.3.6 磨煤机出口气粉混合物的温度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1)仓储式煤粉制粉系统

1) 用空气干燥时:
无烟煤 不受限制
贫 煤 130℃
烟 煤 80℃
褐 煤 70℃
2) 用空气和烟气混合干燥时:
烟 煤 90℃
褐 煤 80℃
(2) 直吹式煤粉制粉系统。
1) 用空气干燥时:
贫 煤 150℃
烟 煤 130℃
褐煤和油页岩 100℃
2)用空气和烟气混合干燥时:
烟 煤 170℃
褐煤和油页岩 140℃
6.3.7 检修停炉前,煤粉仓内煤粉必须用尽。
6.3.8 每次大修煤粉仓应清仓,并检查煤粉仓内壁是否光滑,有无积粉死角。粉仓顶盖四角拼缝应能符合承受一定的爆炸压力的设计要求。
6.3.9 给粉机应有定期切换制度。避免在停用的给粉机入口处出现积粉自燃。清除给粉机进口积粉时,不得用氧气管及压缩空气吹扫。
6.3.10 手动测量煤粉仓粉位时,浮筒应由非铁质材料制成,仓内浮筒应缓慢升降,以免撞击仓壁产生火花,发生煤粉爆炸。
6.3.11 清仓过程中发现仓内残余煤粉有自燃现象时,清扫人员应立即退到仓外,将煤粉仓严密封闭,用蒸汽、氮气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等进行灭火。
在磨煤机清扫积粉时,严禁在煤粉温度没有下降到可燃点以下时打开人孔门清扫。
6.3.12 清仓时,煤粉仓内必须使用防爆行灯。铲除积粉时,工作人员应穿不产生静电的工作服,使用铜质或铝制工具,不得带入火种,禁止用压缩空气或氧气进行吹扫。
6.3.13 发现煤粉仓煤粉自燃要妥善处理。一般应停止向煤粉仓送粉(严禁漏粉),关闭粉仓员潮管,进行彻度降粉。如采取迅速提高粉位(包括同时由邻炉来粉)进行压粉的措施时,应事选输入足够数量的惰性气体。
6.3.14 要检查煤粉仓、绞笼(螺旋送粉器)吸潮管有无堵塞,吸潮管应加保温措施,吸潮门开度应使粉仓员压保持适当的数值。
6.3.15 煤粉仓外壁受冷风吹袭,使仓内煤粉易于结块而影响流动时,外壁应予保温。
6.3.16 做好粉仓层的清洁工作,防止煤粉仓爆炸后热气浪喷出所引起的二次爆炸。或粉仓层积粉自燃后火苗进入粉仓引起煤粉仓煤粉爆炸。
6.3.17 煤粉仓应装置固定的灭火系统,如蒸汽灭火、二氧化碳灭火或氮气灭火装置,
平时要保持完好,并定期试用。
6.3.18 煤粉仓发生着火,不宜使用直流消防水枪向煤粉仓直接进行喷射。
6.3.19 粉尘浓度较大、积粉较多的场所发生着火,宜采用雾状水灭火。

6.4 锅炉设备

6.4.1 锅炉

氩挚诨蛐队涂凇?br /> 6.2.16 地上和半地下油罐周围应建有符合要求的防火堤,防火堤的材料应采用非燃材料建造,堤高宜为1~1.6m,用土质建造的防火堤顶宽不小于0.5m。防火堤的实高应比计算高度高出0.2m。防火堤内的平地,从油罐基础向堤内侧基脚线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一般为5%~1%,并应有下水道或水封井,下水道应设闸门控制。地上油罐或半地下油罐的外壁到防火堤的内侧基脚线的距离,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油库规定设计要求。
6.2.17 防火堤内所构成的空间容积,应不小于堤内地上油罐总贮量的二分之一,且不小于最大油罐的地上部分贮量。如堤内只有一个油罐时,则其容积应不小于油罐的全部容积。对于地下油罐,可按油罐露在地面上的贮量计算。
对于浮顶油罐,不应小于堤内单罐或罐组中最大罐容量的一半。
当固定顶油罐与浮顶油罐混合布置在同一罐组内时,防火堤内的容积按两种较大值计算。
6.2.18 防火堤应保持坚实完整,不得挖洞、开孔,如工作需要在防火堤挖洞、开孔,
应采取临时安全措施,并经批准。在工作完毕后及时修复。
6.2.19 油罐顶部应装有呼吸阀或透气孔。储存轻柴油、汽油、煤油、原油的油罐应装呼吸阀;储存重柴油、燃料油、润滑油的油罐应装透气孔和阻火器。呼吸阀应保持灵活完整,阻火器金属丝网应保持清洁畅通。运行人员应定期检查,使其经常保持良好状态。金属油罐应装设固定的冷却水装置和泡沫灭火装置。
6.2.20 油罐测油孔应用有色金属制成。油位计的浮标同绳子接触的部位应用铜材制成。运行人员应使用铜制工具操作。量油孔、采光孔及其他可以开启的孔、门要衬上铅、铜或铝。
6.2.21 油罐区应有排水系统,并装有闸门。着火时关闭闸门,防止油从下水道流出扩大火灾事故。
6.2.22 污水不得排入下水道,从燃油中沉淀出来的水,应经过净化处理,达到“三废”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下水道。
6.2.23 油罐应有低、高油位信号装置,防止过量注油,使油溢出。
6.2.24 油泵房应设在油罐防水堤外并与防火堤间距不得小于5m。油泵房门窗应向外开放,室内应有通风、排气设施,油泵房与操作室的监视窗应设双层玻璃。
6.2.25 油泵房及油罐区内禁止安装临时性或不符合要求的设备和敷设临时管道,不得采用皮带传动装置,以免产生静电引起火灾。
6.2.26 燃油管道及阀门应有完整的保温层,当周围空气温度在25℃时保温层表面一不超过35℃。油管道、阀 门、法兰附近的高温管道保温层上应包裹铁皮,防止燃油喷漏到高温管道引起着火。
6.2.27 禁止电瓶车进入油区,机动车进入油区时应加装防火罩。
6.2.28 燃油设备检修时,应尽量使用有色金属制成的工具。如使用铁制工具时,应采取防止产生火花的措施,例如涂黄油、加铜垫等。燃油系统设备需动火时,按动火工作票管理制度办理手续。
6.2.29 油区检修用的临时动力和照明的电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源应设置在油区外面;
(2)横过通道的电线,应有防止被轧断的措施;
(3)全部动力线或照明线均应有可靠的绝缘及防爆性能;
(4)禁止把临时电线跨越或架设在有油或热体管道设备上;
(5)禁止临时电线引入未经可靠地冲洗、隔绝和通风的容器内部;
(6)用手电筒照明时应使用塑料电筒;
(7)所有临时电线在检修工作结束后,应立即拆除。
6.2.30 在燃油管道上和通向油罐(油池、油沟)的其他管道(包括空管道)上进行电、
火焊作业时,必须采取可靠的隔绝措施,靠油罐(油池、油沟)一侧的管路法兰应拆开通大气,并用绝缘物分隔,冲净管内积油,放尽余气。
6.2.31 进入油罐的检修人员应使用电压不超过12V的防爆灯,穿不产生静电的工作服及无铁钉工作鞋,使用铜质工具。严禁使用汽油或其他可燃、易燃液体清洗油垢。
6.2.32 在油区进行电、火焊作业时,电、火焊设备均应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准使用漏电、漏气的设备。火线和接地线均应完整、牢固,禁止用铁棒等物代替接地线和固定接地点。电焊机的接地线应接在被焊接的设备上,接地点应靠近焊接点,并采用双线接地,不准采用远距离接地回路。
6.2.33 从油库、过滤器、油加热器中清理出来的余渣应及时处理,不得在油区内保留残渣。
6.2.34 油罐动火。
(1)动火油罐应在相邻油罐的上风或侧风。
(2)将动火油罐与系统隔离,并上锁。出清罐内全部油品,并冲洗干净。
(3)拆开动火油罐所有管线法兰,油罐侧通大气,非动火的管道侧加盲(堵)板。
(4)打开动火油罐各孔口,用防爆通风机从不同位置进行通风,且时间不少于48h。在整个动火期间通风机不得停止运行。
(5)拆开管线法兰和打开油罐各孔口到动火开始这段时间内,周围50m半径范围内应划为警戒区域,不得进行作何明火作业。
(6)每次动火前用测瀑仪在各孔口处和罐内低凹、焊缝处,以及容易积聚气体的死角等处测量气体浓度,最好用两台以上测爆仪同时测量气体浓度,以防失灵。
(7)当油罐间距不符合要求时,应在动火油罐侧设置隔离屏障。
(8)按油罐着火的事故预想,做好一切扑救准备工作。
6.2.35 油管道火灾的扑救方法。
(1)油管道泄漏,法兰垫破裂,喷油遇到热源起火,应立即关闭阀门,隔绝油源或设法用挡板改变漏油喷射方向,不使其继续喷向火焰和热源上。
(2)使用泡沫、干粉等灭火器扑救或用石棉布覆盖灭火,大面积火灾可用蒸汽或水喷射灭火,地面上着火可用砂子、土覆盖灭火。附近的电缆沟、管沟有可能受到火势蔓延的危险时,应迅速用砂子或土堆堵,防止火势扩大。
6.2.36 卸油站火灾的扑救方法。
(1)卸油站发生火灾时,如油船、油槽车正在卸油应立即停止卸油、关闭上盖,防止
油气蒸发。同时应设法将油船或油槽车拖到安全地区。
(2)不论采取何种卸油方式,都应立即切断连接油罐和油船(油槽车)的输油管道,防止火势漫延到油罐、油船(油槽车)。
(3)密闭式卸油站火灾,应停止卸油,隔绝与油罐的联系,查明火源,控制火势。如沟内污油起火,应用砂子或土首先将沟的两端堵住,防止火势蔓延造成大火。如沟内敷设油管,应用直流消防水枪喷洒冷却,并隔绝油管两侧阀门。此时必须注意,由于水枪喷洒,油火可能随水流淌下蔓延。
(4)敞开式卸油槽火灾,如卸油槽完整无损,盖板未被爆炸波浪掀开,可将所有孔、洞封闭,采用窒息法灭火。如油槽已遭破坏,应迅速启动固定的蒸汽灭火装置灭火。
6.2.37 油泵房火灾的扑救方法。
(1)油管道着火按6.2.35条执行。
(2)油泵电动机着火应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灭火。
(3)油泵盘根过紧摩擦起火,用泡沫、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
(4)油泵房,尤其是地下泵房应有良好的通风装置,防止油气体积聚。当发生爆炸起火时,应采用水喷雾灭火。若设有固定蒸汽灭火装置,应立即启动该装置灭火,也可用泡沫、二氧化碳、干粉等灭火器灭火。
6.2.38 油罐火灾的扑救方法。
(1)关闭罐区通向外侧的下水道、阀门井的阀门。
(2)罐顶敞开处着火,必须立即启动泡沫灭火系统向罐内注入覆盖厚度在200mm以上泡沫灭火剂。金属油罐还应启动冷却水系统对油罐外壁强迫冷却。
(3)用多支直流消防水枪从各个方向(适当避开逆风方向)集中对准敞口处喷射,封住罐
顶火焰,使油气隔绝,缺氧窒息。
(4)油罐瀑炸、顶盖掀掉发生大火按上述执行。若固定泡沫灭火装置喷管已破坏,应设法安装临时喷管,然后向罐内注入泡沫灭火剂进行扑救。若以上方法无法奏效,则必须集中一定数量的泡沫、干粉或1211消防车,从油罐周围同时喷向火焰中心进行扑救。
(5)油罐爆炸后,如有油外溢在防火堤内燃烧,应先扑救防火堤内的油火,同时采用冷却水冷却油罐外壁。
(6)为防止着火油罐波及周围油罐,在燃烧的油罐与相邻油罐间用多支直流消防水枪喷洒形成一道水幕,隔绝火焰和浓烟。同时将相邻油罐的呼吸阀、透气孔用湿石棉布遮盖,防止火星进入罐内。
(7)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将失火油罐的油转移到安全油罐内,但必须注意着火油罐油位不应低于输出管道高度。
(8)火势灭后,继续用泡沫或消防水喷洒,防止复燃。
6.2.39 油船、油槽车火灾的扑救方法。
(1)油船、油槽车着火起始阶段,如油船、油槽车完整无损,应立即将敞开的口盖起来,火势将因缺氧而自熄灭。
(2)油船着火时需进行冷却,切断与岸上有联系的电源、油源,拆除卸油管道,然后用泡沫和水喷雾扑救。也可参照6.2.38条执行。
水面上如不漂浮的油,应用围油栏堵截。
(3) 油槽车着火应立即将未着火的槽车拖到安全地区,如油品外溢起火可用砂子、土围堵,将火势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然后用足够数量的泡沫、干粉和水喷雾扑救。也可参照6.2.38条执行。
6.3 煤粉制粉系统
6.3.1 严禁在运行中的制粉系统设备上进行动火工作。
6.3.2 在停用的制粉系统进行动火作业,必须将此设备处积粉清除干净,并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执行动火工作票制度。
在煤粉浓度大的场所,经测定粉尘浓度合格后,并办理动火工作票手续,方可进行动火作业。
6.3.3 制粉系统防爆门应避免朝向电缆层及人行通道。防爆门动作后应立即检查及清除周围火苗与积粉。
6.3.4 在启动制粉系统和设备检修之前,应仔细检查设备内外有无积粉自燃,若发现积粉自燃,应予消除。
6.3.5 严格控制磨煤机出口温度及煤粉仓温度。其温度不得超过煤种要求的规定。煤粉仓应装有温度测点并宜装报警测点。
6.3.6 磨煤机出口气粉混合物的温度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1)仓储式煤粉制粉系统

1) 用空气干燥时:
无烟煤 不受限制
贫 煤 130℃
烟 煤 80℃
褐 煤 70℃
2) 用空气和烟气混合干燥时:
烟 煤 90℃
褐 煤 80℃
(2) 直吹式煤粉制粉系统。
1) 用空气干燥时:
贫 煤 150℃
烟 煤 130℃
褐煤和油页岩 100℃
2)用空气和烟气混合干燥时:
烟 煤 170℃
褐煤和油页岩 140℃
6.3.7 检修停炉前,煤粉仓内煤粉必须用尽。
6.3.8 每次大修煤粉仓应清仓,并检查煤粉仓内壁是否光滑,有无积粉死角。粉仓顶盖四角拼缝应能符合承受一定的爆炸压力的设计要求。
6.3.9 给粉机应有定期切换制度。避免在停用的给粉机入口处出现积粉自燃。清除给粉机进口积粉时,不得用氧气管及压缩空气吹扫。
6.3.10 手动测量煤粉仓粉位时,浮筒应由非铁质材料制成,仓内浮筒应缓慢升降,以免撞击仓壁产生火花,发生煤粉爆炸。
6.3.11 清仓过程中发现仓内残余煤粉有自燃现象时,清扫人员应立即退到仓外,将煤粉仓严密封闭,用蒸汽、氮气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等进行灭火。
在磨煤机清扫积粉时,严禁在煤粉温度没有下降到可燃点以下时打开人孔门清扫。
6.3.12 清仓时,煤粉仓内必须使用防爆行灯。铲除积粉时,工作人员应穿不产生静电的工作服,使用铜质或铝制工具,不得带入火种,禁止用压缩空气或氧气进行吹扫。
6.3.13 发现煤粉仓煤粉自燃要妥善处理。一般应停止向煤粉仓送粉(严禁漏粉),关闭粉仓员潮管,进行彻度降粉。如采取迅速提高粉位(包括同时由邻炉来粉)进行压粉的措施时,应事选输入足够数量的惰性气体。
6.3.14 要检查煤粉仓、绞笼(螺旋送粉器)吸潮管有无堵塞,吸潮管应加保温措施,吸潮门开度应使粉仓员压保持适当的数值。
6.3.15 煤粉仓外壁受冷风吹袭,使仓内煤粉易于结块而影响流动时,外壁应予保温。
6.3.16 做好粉仓层的清洁工作,防止煤粉仓爆炸后热气浪喷出所引起的二次爆炸。或粉仓层积粉自燃后火苗进入粉仓引起煤粉仓煤粉爆炸。
6.3.17 煤粉仓应装置固定的灭火系统,如蒸汽灭火、二氧化碳灭火或氮气灭火装置,
平时要保持完好,并定期试用。
6.3.18 煤粉仓发生着火,不宜使用直流消防水枪向煤粉仓直接进行喷射。
6.3.19 粉尘浓度较大、积粉较多的场所发生着火,宜采用雾状水灭火。

6.4 锅炉设备

6.4.1 锅炉房内的油管、煤粉管等应防止泄漏,要勤加检查,发现泄漏,及时消除。
6.4.2 人孔门、看火门、防瀑门周围不应有其它可燃物品。
6.4.3 防止燃油锅炉尾部再燃烧的根本方法,是改进燃烧工况。要注意低负荷时使燃油在炉内完全燃烧,要严格监视排烟温度,并定期吹灰,加强预热器定期冲洗。
6.4.4 停炉后,应严格监视尾部烟道各点的温度,发现异常,迅速分析,判断其原因。如果温度仍急剧上升,则立即采取灭火措施。
6.4.5 燃油锅炉尾部应加装灭火装置。
6.4.6 运行中的锅炉发现尾部再燃烧时,应立即停炉,停用送风机、吸风机。严密关闭烟道挡板、人孔门、看火门及热风再循环门等,防止新鲜空气和烟气漏入炉内。打开灭火装置的进汽(水)阀,送入蒸汽(水)进行灭火。
6.4.7 燃油金属软管着火时,应切断油源,用泡沫或黄沙进行扑救。
6.4.8 燃气锅炉停炉检修,必须将总进气阀门关闭严密,阀门出口侧加装金属堵板,
阀门应加锁。需要动火时,应分别在炉膛、烟道(包括再循环烟道)通风,用测爆仪实测炉内可燃气体含量是否合格,否则不得动火。
6.4.9 凡经检修后(包括新建管路投用前)的燃气管路必须经严密性试验合格后,才可
投入运行。
6.4.10 经严密性试验后的燃气管路,不得再进行切割或松动法兰螺栓等,否则应重新进行试验。
6.4.11 已试验合格而超过三个月没有投用的燃气管路投用前应重新试验。
6.4.12 燃(煤)气管路在氮气置换后再进行燃(煤)气置换,且经一定时间的燃(煤)气放
散,然后作爆发试验,在爆发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6.4.13 如燃(煤)气爆发试验改用含氧量测试时,则含氧量应先后连续测试三次,均不大于0 .8%即为合格。
6.4.14 当燃气锅炉停炉后,应及时关闭燃(煤)气快关阀,且根据停炉时间长短,确定管路的吹扫范围。
6.4.15 联系能源供应中心后,开启燃(煤)气母管充氮气门进行管路吹扫,注意保持燃(煤)气母管压力不大于9.8kPa。
6.4.16 经燃气锅炉四角排空管取样门进行取样分析,当一氧化碳浓度达到0时,吹扫结束。
6.4.17 燃气锅炉管道动火措施。
(1)将动火管道与系统隔离,关闭所有阀门并上锁。
(2)将动火管道拆开通大气,法兰侧加堵板。
(3)用氮气吹扫干净,经测爆仪检侧合格。
6.4.18 燃(煤)气爆炸的扑救
燃(煤)所管道爆破损坏,应立即停用燃烧器,关闭燃(煤)气快关阀,开启相应的氮气吹扫门进行灭火和吹灰。
6.4.19 燃(煤)气着火的扑救。
如火势不大,可用黄泥、石棉布、湿衣服等进行扑救。如火势太大须关闭燃(煤)气快关阀或母管水封时,应及时先停用燃(煤)气燃烧器,防止发生回火。禁止用消防水喷射着火烧红的燃(煤)气管路。
6.4.20 静电除尘器。
(1)如锅炉燃烧不完全,灰粒带有炭墨粒子,则当静电除尘器短路产生电弧时就会引燃着火。着火时,应用二氧化碳或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
(2)进出烟道应装有温度探测器,当温度异常时,应能向控制室报警。
(3) 变压器一整流器组应选用高燃点绝缘液或用干式。如果用矿物油绝缘,则应有消
火栓或水塔装置,每组变压器一整流器应至少有一条水龙带可进行扑救。

6.5 汽轮机、燃气轮机、水轮机和柴油机

6.5.1 汽轮机油系统必须杜绝渗漏油现象,发现渗漏油应及时秘理。
6.5.2 汽轮机油系统应减少阀门接头等附件,承压等级应按试验等级高一级选用。管子壁厚不小于1.5mm。
6.5.3 汽轮机油系统管道的法兰垫,禁止使用橡胶垫、塑料垫或其它不耐油、不耐高温的垫料。
6.5.4 油管道应防止振动,其支架必须牢固可靠,支管根部应加强,并能适应热膨胀的要求。
6.5.5 油管道法兰应内外烧焊。机头下部和正对高温蒸汽管道法兰应采用止口法兰。
在热体附近的法兰外应装设金属罩壳。
6.5.6 油管道附近的蒸汽管道,保温应坚固完整,保温层表面应装设金属罩。如有油渗入保温层应及时更换。
6.5.7 油管道安装尽可能远离高温管道,油管道至蒸汽管道保温层外表距离一般不应少于150mm。
6.5.8 对纵横交叉和穿越楼板、花铁板的油管道及油表计管应采取防摩擦破裂措施。
6.5.9 严禁用拆卸油表接头的方法,泄放油系统内的空气。
6.5.10 主油箱应设置事故排油装置,事故排油管径设计,应在排油时能保证汽轮机转子在惰走时的润滑用油。
6.5.11 事故油箱应设在主厂房外,事故油箱应密封,容积可按最大机组与其相邻机组中较大的一台机组主油箱容积的和计算。
6.5.12 事故排油阀门应用钢质阀门,操作手轮与油箱的距离必须大于5m,操作手轮的位置至少应有两个通道能到达,操作手轮不准上锁,平时加铅封,并有明显的标志。
6.5.13 凝汽器冷却管材料如用钛合金时,在汽轮机开缸检修时要采取隔离措施。
6.5.14 汽轮机油系统刚开始发生小火时,应设法切断油源,立即进行扑救。
6.5.15 油系统发生大火应按以下步骤进行扑救。
(1)立即破坏真空,按事故处理规定,紧急停机,特别注意拉掉手动消防脱扣器,解除高压电动油泵自动投入开关,切断高压电源,开启事故排油门。
(2)当发生喷油起火时,要迅速堵住喷油处,改变油方向,使油流不向高温热体喷射,
并即用“1211”、干粉灭火器灭火。
(3)使用多支直流消防水枪进行扑救。但是尽量避免消防水直接喷射高温热体。
(4)防止大火蔓延扩大到邻近机组,应组织消防力量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等将大火封住,
控制火势,使大火无法蔓延。
6.5.16 燃气轮机在辅机室、轮机室两室的罩壳侧壁底下应装有通风机,当燃气轮机正常运行时,辅机室、轮机室两室内不易形成爆炸性的混合物。
6.5.17 燃气轮机在辅机室内高温部件附近空间应装设防爆可燃气体报警器。
6.5.18 燃气轮机的二氧化碳灭火装置由轮机灭火系统和发电灭火系统两部分组成,分别供轮机间(包括齿轮箱间)和发电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装置应定期检查和试验,保持备用状态,一旦发生火灾能立即投入使用。
6.5.19 燃气轮机发生着火时,应使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等进行扑救。未断电时,不得使用泡沫灭火器和用消防水喷射着火现场。
6.5.20 柴油机的油箱,应装设紧急切断油源的速闭阀及回油快关阀。油箱不应装设在柴油机上方。
6.5.21 柴油机的排气管室内部分应用隔热材料牢固包扎。
6.5.22 柴油机曲轴箱当采用负压排气时,连接通风管的导管应装设铜丝网阻火器。
6.5.23 柴油机房应装设固定的通风排气装置。
6.5.24 运行中的柴油机发现轴承发热,应认真检查油温、油压,查明原因,禁止匆忙停车或打开倒门。
6.5.25 二冲程柴油机扫气箱内应装设固定的二氧化碳、“1211”或蒸汽灭火设备,扫气箱防爆门应经常检查,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6.5.26 燃油、润滑油喷溅到排气管或其它高温物体上起火时,首先应断绝油源,用泡沫、二氧化碳等灭火器灭火,也可用石棉毯覆盖灭火。
6.5.27 柴油机扫气箱着火时应立即停机,开启扫气箱内设置的固定灭火装置进行灭火。
6.5.28 低水头转桨水轮机漏油,检修时要防止桨叶上的漏油燃烧,检修前首先要清除部件上的油迹。
6.5.29 循环水冷却塔停用检修时,要采取防火隔离措施,防止火星溅落引起内部结构燃烧。

楼主:
7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的防火措施和灭火规则

7.1 发电机、调相机和电动机

7.1.1 额定容量为10MW及以上空冷发电机、水轮发电机应设水喷雾、卤代烷等固定式灭火装置。
新建或扩建的单机容量为200MW及以上的发电机的消防设施应能满足火灾初期发出警报,能进行火灾的集中监视及消防装置的远方和现场启动。
7.1.2 水轮发电机的采暖取风口和补充空气的进口处应设置阻风门(防火阀),当发电
机着火时应自动关闭。
7.1.3 当发电机失火时,为了迅速限制火势发展,应迅速与系统解列,并立即用固定的灭火装置灭火。如果没有固定的灭火装置或灭火装置发生故障而不能使用时,应利用一切灭火设备来及时灭火,但不得用泡沫灭火器或用干砂灭火。当地面上有油类着火时,可使用干砂灭火,但注意不使干砂落到发电机或励磁机的轴承上。
7.1.4 电动机的基础,其外围与建筑物或其他设备之间应留出净距不少于1m的通道。
电动机与墙壁之间,或成列装设的电动机,当一侧已有通道时,则另一侧的净距可不少于0.3m。电动机与低压配电设备的裸露带电部分的距离不得小于1m。
7.1.5 当运行中的电动机发生燃烧时,应立即将电动机电源切断,并尽可能把电动机出入通风口关闭,然后才可用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禁止使用泡沫灭火器及干砂灭火。无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时,可用消火栓连接喷雾水枪灭火。
7.1.6 扑灭同期调相机燃烧方法同7.1.3条。

7.2 氢冷发电机和制氢设备

7.2.1 氢冷发电机及其氢冷系统和制氢设备中的氢气纯度和含氧量,必须在运行中按专用规程的要求进行分析化验,氢纯度和含氧量必须符合规定的标准。氢冷系统中氢气纯度须不低于96%,含氧量不应大于2%;制氢设备中,气体含氢量不应低于99.5%,含氧量不应超过0.5%。如不能达到标准,应立即进行处理,直到合格为止。
7.2.2 氢冷发电机的轴封必须严密,当机组开始起动时,无论有无充氢气,轴封油都不准中断,油压应大于氢压,以防空气进入发电机外壳或氢气充入汽轮机的油系统中而引起爆炸起火。
7.2.3 氢冷发电机运行时,排烟机应保持经常运行,并定期(每周一次)从排烟机出口
和主油箱顶取样(漏氢增大时应随时取样检查),监视含氢量是否超过制造厂规定(无制造厂规定的按2%)。如超过则应查明原因并予消除。
7.2.4 密封油系统应运行可靠,并设自动投入双电源或交直流密封油泵联动装置,备用泵(直流泵)必须经常处于良好备用状态,并应定期校验。两泵电源线应用埋线管或外露部分用耐燃材料外包。
7.2.5 氢冷发电机密封油箱应设置火灾检测和水喷雾灭火设施。
7.2.6 在氢冷发电机及其氢冷系统上不论进行动火作业还是进行检修、试验工作,都必须断开氢气系统,并与运行系统有明确的断开点。充氢侧加装法兰短管,并加装金属盲(堵)板。
7.2.7 动火前或检修试验前,应对检修设备和管道用氮气或其他隋性气体吹洗置换。
在置换过程中应有专职人员定期取样,分析混合气体的成分。取样点应选在排出母管和气体不易流动的死区。取样前先放气1~2min,以排出管内余气。
氮气置换时,氮气中含氧量不得超过3%。置换结束后,系统内混合气体的含量必须连续三次分析合格,并应有二台以上测爆仪进行现场监测。
7.2.8 气体介质的置换避免在起动、并列过程中进行。氢气置换过程中不得进行预防性试验和拆卸螺丝等检修工作。
7.2.9 机组漏氢量实测计算每月进行一次,用以考核漏氢水平。
7.2.10 设备和阀门等连接点泄漏检查,可采用肥皂水或合格的携带式可燃气体防爆检测仪,禁止使用明火。
7.2.11 管道阀门和水封装置冻结时,只能用热水或蒸汽加热解冻,严禁用明火烤烘。
7.2.12 不得在室内排放氢气。
7.2.13 放空管。
(1)放空管出口应在远离明火作业的安全地区。若室内放空管出口近屋顶,应高出屋顶2m以上;在墙外的放空管应超出地面4m以上,周围并设置遮栏及标示牌;室外设备的放空管应高于附近有人操作的最高设备2m以上。排放时周围应禁止一切明火作业。
(2)应有防止雨雪侵入和外来异物堵塞放空管和排污管的措施。
(3)放空阀应能在控制室远方操作或放在发生火灾时仍有可能接近的地方。放空阀能力应与汽轮机破坏真空停机的惰走时间相配合。
7.2.14 氢气管道。
(1)氢气管道宜架空敷设,其支架应为非燃烧体,架空管道不应与电缆、电线敷设在
同一支架上。
(2)氢气管道与燃气管道、氧气管道平行敷设时,中间宜有非燃物体将管道隔开,或净距不少于250mm。分层敷设时,氢气管道应位于上方。
(3)氢气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基他管线的最小净距应符合现行的GB4962《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的规定。
(4)室外地沟敷设的管道,应有防止氢气泄漏、积聚或窜入其他沟道的措施,埋地敷设的管道埋深不宜小于0.7m,含氢气的管道应敷设在冰冻层以下。室内管道不应敷设在地沟中或直接埋地。
(5)管道穿过墙壁或楼板时应设套管,套管内的管段不应有焊缝,管道和套管之间应用非燃材料填塞。
(6)管道应避免穿过地沟、下水道、铁路及汽车道路等,必须穿过时应设套管。
(7)管道不得穿过生活间、办公室、配电室、控制室、仪表室、楼梯间和其他不使用氢气的房间,不宜穿过吊顶、技术(夹)层。当必须穿过吊顶或技术(夹)层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7.2.15 氢气瓶使用。
(1)因生产需要,必须在现场(室内)使用氢气瓶时,其数量不得超过5瓶。
(2)氢气瓶与盛有易燃、易燃、可燃性物质、氧化性气体的容器的间距不应小于8m。
(3)氢气瓶与明火或普通电气设备的间距不应小于10m。
(4)氢气瓶与空调设备、空气压缩机和通内设备等吸风品的间距不应小于20m。
7.2.16 氢冷器的回水管必须与凝汽器出水管分开,并将氢冷器回水管接长直接排入虹吸井内。若氢冷器回水管无法与凝汽器出水管分开,则严禁使用明火对凝汽器管铜找漏。
7.2.17 防止氢冷发电机封闭母线爆破失火事故的措施按原水利电力部(87)电生字第8号文关于转发“防止国产氢冷发电机封闭母线爆破事故技术措施”的通知执行。
7.2.18 当氢冷发电机失火时,应迅速切断氢源和电源,使发电机解列停机,并使用固定的灭火装置进行灭火。机旁应设置大中型二氢化碳或1211灭火装置作灭火备用。
7.2.19 由于漏氢而着火时,首先应断绝氢源或用石棉布密封漏氢处,不使氢气逸出。
7.2.20 制氢站(供氢站)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及厂房防爆设计应符合现行的GBJ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现行的GB4962《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的规定。其中泄压面积与房间容积的比例应超过上限0.22。
7.2.21 制氢站(供氢站)宜布置于厂区连缘,车辆出入方便的地段,并尽可能靠近主要用氢地点。
7.2.22 制氢站(供氢站)和其他装有氢气的设备附近均严禁烟火,严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并应设“严禁烟火”的标示牌。制氢站(供氢站)储氢罐周围(距10m处)应设有围墙。如条件不允许时,距离可以适当减少,但需经单位保卫(消防)部门同意,并报当地公安部门批准。
7.2.23 制氢站(供氢站)屋顶应做成平面结构,防止出现积聚氢气的死角。地坪尽可能做到平整,耐磨,不发火花。
7.2.24 制氢站(供氢站)应通风良好,保证空气中氢气最高含量不超过1%,建筑物顶部或外墙的上部设气窗(楼)或排气孔(通风口),排气孔应面向安全地带。室内排气次数每小时不得少于3次,事故通风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得少于7次。
7.2.25 采用自然通风时,排气孔应设在屋顶最高部位,每个排气孔直径不应少于200mm。屋顶如有梁隔成2个以上的间隔,或井字结构、助字结构,则每个间隔内应设排气孔。排气孔的下边应与屋顶内表面齐平,以防止氢气积聚。
7.2.26 每周应对制氢站(供氢站)空气中的含氢量进行一次检测,最高不得超过1%。
7.2.27 一般氢气化验室不得设在生产氢气的场合。如化验室设在生产氢气的同一建筑内,则应用防火墙隔开,门应直通厂房外。
7.2.28 氢气生产系统的厂房和贮氢罐等应有可靠的防雷设施。避雷针与自然通风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少于1.5m,与强迫通风口的距离不应少于3m;与放空管口的距离不应少于5m。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应高出管口1m以上。
7.2.29 制氢站(供氢站)应采用防爆型电气装置,并采用木制门窗,门应向外开。电线应穿密封金属套管,并经气密试验检查合格。仪表等低压设备应有可靠绝缘,电话电铃应安装在室外。
7.2.30 氢气设备生产系统各部位,必须使用铜质或铍铜合金工具。
7.2.31 制氢设备要动火检修,或进行能产生火花的作业时,应尽可能将需要修理的部件移到厂房外安全地点进行。如必须在现场动火作业,应按各单位“动火工作票制度”执行。
7.3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消弧线圈和互感器

7.3.1 变压器容量在120MVA及以上时,宜设固定水喷雾灭火装置,缺水地区的变电所及一般变电所宜用固定的1211、二氧化碳或排油充氮灭火装置。
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单机容量为200MW及以上的发电厂,其主变压器和厂用高压变压器均应装设固定水喷雾灭火装置。
水喷雾灭火装置应定期进行试验,使装置处于良好状态。
7.3.2 油量为2500kg及以上的室外变压器之间,如无防火墙,则防火距离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35kV及以下 5m
63kV 6m
110kV 8m
220~500kV 10m
油量在2500kg及以上的变压器与油量在600kg及以上的充油电气设备之间,其防火距离不应小于5m。
7.3.3 若防火距离不能满足7.3.2条的规定时,应设置防火隔墙。防火隔墙应符合以下要求:
(1)防火隔墙高度宜高于变压器油枕顶端0.3m,宽度大于储油坑两侧各0.6m。防火隔墙高度与宽度,应考虑变压器火灾时对周围建筑物损坏的影响。
(2)防火隔墙与变压器散热器外缘之间必须有不少于1m的散热空间。
(3)防火隔墙应达到国家一级耐火等级。
7.3.4 室外单台油量在1000kg以上的变压器及其他油浸式电气设备,应设置储油坑及排油设施;室内单台设备总油量在100kg以上的变压器及其他油浸式电气设备,应在距散热器或外壳1m周围砌防火堤(堰),以防止油品外溢。
储油坑容积应按容纳100%设备油量或20%设备油量确定。当按20%设备油量设置储油坑,坑底应设有排油管,将事故油排入事故储油坑内。排油管内径不应小于100mm,事故时应能迅速将油排出。管口应加装铁栅滤网。
储油坑内应设有净距不大于40mm的栅格,栅格上部铺设卵石,其厚度不小于250mm,卵石粒径应为50~80mm。
当设置总事故油坑时,其容积应按最大一台充油电气设备的全部油量确定。当装设固定水喷雾灭火装置时,总事故油坑的容积还应考虑水喷雾水量而留有一定裕度。
应定期检查和清理储油坑卵石层,以不被淤泥、灰渣及积土所堵塞。
7.3.5 变压器防爆筒的出口端应向下,并防止产生阻力,防爆膜宜采用脆性材料。
7.3.6 室内的油浸变压器,宜设置事故排烟或消烟设施。火灾时,送风系统应停用。
室内(或洞内)变压器的顶部,不宜敷设电缆。
7.3.7 高层建筑内的电力变压器、消弧线圈等设备,应布置在专用的房间内,外墙开门处上方应设置防火挑檐,挑檐的宽度不应小于1m,而长度为门的宽度两侧各加0.5mm。
7.3.8 室外变电站和有隔离油源设施的室内油浸设备失火时,可用水灭火,无放油管路时,则不应用水灭火。
发电机变压器组中间无断路器,若失火,在发电机未停止惰走时,严禁人员靠近变压器灭火。
7.3.9 互感器如发生故障停用时,应先停电后切除故障互感器,不宜直接去拉开故障互感器。

7.4 电 缆

7.4.1 防止电缆火灾延燃的措施有:封、堵、涂、隔、包、水喷雾和其他。
7.4.2 涂料、堵料必需经国家技术鉴定合格,并由公安部门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工厂
生产,其产品应是适用于电缆的不燃或难燃材料,并符合规范规定的耐火时间。在涂刷时要注意稀释液的防火。
7.4.3 凡穿越墙壁、楼板和电缆沟道而进入控制室、电缆夹层、控制柜及仪表盘、保护盘等处的电缆孔、洞、竖井和进入油区的电缆入口处必须用防火堵料严密封堵。发电厂的电缆沿一定长度可涂以耐火涂料或其他阻燃物质。靠近充油设备的电缆沟,应设有防火延燃措施,盖板应封堵。
7.4.4 如需在已完成电缆防火措施的电缆层上新敷设电缆,必须及时地补做相应的防火措施。
7.4.5 电缆廊道内宜每隔60m划分防火隔段。
7.4.6 严禁将电缆直接搁置在蒸汽管道上,架空敷设电缆时,电缆与蒸汽管净距不应少于1m(电力电缆)和0.5m(控制电缆),与油管道的净距应尽可能增大。
7.4.7 电缆夹层、隧(廊)道、竖井、电缆沟内应保持整洁,不得堆放杂物,电缆沟洞
严禁积油。
7.4.8 汽机机头附近、锅炉灰渣孔、防爆门以及磨煤机冷风门的泄压喷口,不得正对着电缆,否则必须采取防火措施(如采用罩盖、封闭式槽盒)。
7.4.9 在电缆夹层、隧(廊)道、沟洞内灌注电缆盒的绝缘剂时,熔化绝缘剂工作应在
外面进行。
7.4.10 在多个电缆头并排安装的场合中,应在电缆头之间加隔板或填充阻燃材料。
7.4.11 进行扑灭隧(廊)道、通风不良的场所的电缆头着火时,应戴上氧气呼吸保护器及绝缘手套,并穿上绝缘鞋。
7.4.12 电力电缆中间接头盒的两侧及其邻近区域,应增加防火包带等阻燃措施。
7.4.13 防止施工中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混放,电缆分布不均甚至堆积乱放。在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之间,应设置层间耐火隔板。
7.4.14 火力发电厂汽机,锅炉房、输煤系统宜使用铠甲电缆或阻燃电缆,不适用普通塑料电缆。
新建或扩建的300MW及以上机组应采用满足GB12666.5—90《电线电缆燃烧实验方法》中A类成束燃烧试验条件的阻燃型电缆;对于重要回路如直流油泵、消防水泵及蓄电池直流电源线路等,应采用满足GB12666.6—90《电线电缆燃烧实验方法》中A类耐火强度试验条件的耐火型电缆。

7.5 酸性蓄电池室

7.5.1 严禁在蓄电池室内吸烟和将任何火种带入蓄电池室内。蓄电池室门上应用红漆书写“蓄电池室”“严禁烟火”或“火灾危险,严禁火种入内”的标语。
7.5.2 蓄电池室可装设整个管路焊接的暖气装置,严禁采用明火取暖。
7.5.3 蓄电池应装置在单独的室内,开启式蓄电池室用耐火二级、乙类生产建筑与相邻房间隔断,防酸隔爆型蓄电池室用耐火二级、丙类生产建筑与相邻房间隔断。蓄电池室门应向外开。
7.5.4 蓄电池室应装有通风装置,通风道应单独设置,不应通向烟道或厂房内的总通风系统。离通风管出口处10m内(含10m)有引爆物质场所时,则通风管的出风口至少应高出该建筑物屋顶2m。
7.5.5 蓄电池室应使用防爆型照明和防爆型排风机,开关、熔断器、插座等应装在蓄电池室的外面。
蓄电池室的照明线应采用耐酸导线,并用暗线敷设。检修用的行灯应采用12V防爆灯,其电缆应用绝缘良好的胶质软线。
7.5.6 凡是进出蓄电池室的电缆、电线,在穿墙处应用耐酸瓷管或聚氯乙烯硬管穿线,并在其进出口端用耐酸材料将管口封堵。
7.5.7 当蓄电池室受到外界火势威胁时,应立即停止充电,如充电刚完毕,则应继续开启排风机,抽出室内不良气体。
7.5.8 蓄电池室火灾时,应立即停止充电,并采用“1211”或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
7.5.9 蓄电池室通风装置的电气设备或蓄电池室的空气入口处附近火灾时,应立即切断该设备的电源。

7.6 其他电气设备

7.6.1 油断路器火灾时,严禁直接切断起火断路器电源,应切断其两侧前后一级的断路器电源,然后进行灭火。
首先采用“1211”、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不得已时可以用泡沫灭火器扑救。如仅套管外部起火,亦可用喷雾水枪扑救。
7.6.2 断路器内部燃烧爆炸使油四溅,扩大燃烧面积时,除用灭火器灭火外,可用干砂扑灭地面上的燃油,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扑灭建筑物上的火焰。
7.6.3 室内布置的电力电容器群体总油量超过100kg时,应有贮油设施或挡油栏。电容器室的建筑物应是耐火二级丙类生产标准。所采用的防火门应向外开。
室外布置的电力电容器与高压电气设备需保持5m及以上的距离,防止事故扩大。
7.6.4 电容器室内布置时,基坑地面宜采用水泥沙浆抹面并压光,在其上面铺以100mm厚的细砂。如室外布置,则基坑宜采用水泥沙浆抹面,在挡油设施内铺以卵石(或碎石)。
7.6.5 电力电容器火灾时,应立即断开电源,并把电容器投向放电电阻或放电电压互感器。
7.6.6 500kV的穿墙套管,其内部的绝缘体充有绝缘油,应作为消防的重点对象,需
备有足够的消防器材和蹬高设备。
7.6.7 500kV直流阀或阀厅火灾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并关闭通风机,使阀厅的大气压力与外界大气压力相等。
7.6.8 低压配线的选择,除按其允许载流量应大于负荷的电流总和外,其所选型号与所使用的场合应相适应.

楼主:
8 控制室(网控室、主控室、集控室)、
调度室、计算机室(房)、通信室、
计量室、档案室防火措施和灭火规则

8.0.1 各室(房)应建在远离有害气体源,及存放腐蚀、易燃易爆物的地方。
8.0.2 各室(房)的隔墙、顶棚内装饰,宜采用非燃烧材料。
8.0.3 控制室、调度室应有不少于两个安全出口。
8.0.4 各室(房)严禁吸烟、禁止明火取暖。计算机房维修必用的各种溶剂(包括汽油、
酒精、丙酮、甲笨)应采用限量办法,每次带入室(房)不超过100g。
8.0.5 严禁将带上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一次仪表(如氢压表、油压表)装
入控制室、调度室、计算机室(房)。
8.0.6 室(房)内使用的测试仪表、电烙铁、吸尘器等用毕后必须及时切断电源,并放
到固定的金属架上。
8.0.7 空调系统的防火。
(1)通风管道的保温应采用难燃或非燃烧材料,特别是靠近电加热器部位,应采用非燃烧材料。
(2)通风管道应装有防火闸门,既要有手动装置,又要在关键部位装易熔环或其他感温装置。当温度超过正常工作最高温度25℃时,防火门自动关闭。
(3)空调机在动转时,值班人员不得离开,工作结束离开室(房)时,空调机必须停用。
(4)空调系统要采用闭路联锁装置。
8.0.8 档案室收发档案材料的门洞及窗口应安装防火门窗,其耐火极限不得低于0.75h。
8.0.9 档案室与其他建筑物直接相通的门均应做防火门,其耐火极限应不小于2.0h;
内部分隔墙上开设的门也要采取防火措施,耐火极限要求为1.2h。
8.0.10 新建及扩建单机容量为200MW及以上发电厂的集控室(包括电缆层)、计算机房、通信室应设置火灾检测设施和灭火装置。
在主厂房外单独设置的主控室、网控室、通信室宜设置火灾检测装置。
8.0.11 各室(房)配电线路应采用阻燃措施或防燃措施,严禁乱拉临时电线。
8.0.12 各室(房)一旦发生火灾报警,应查明火源,加以消除。若已发生火灾,则应切断交电电源,开启直流事故照明,关闭通风管防火闸门,采用“1211”等灭火器进行灭火。

9 发电厂和变电所其他部分防火措施和灭火规则

9.1 电焊和气焊

9.1.1 没有焊工合格证的人不得进行焊割工作,在训练过程中,应有合格焊工在场指导。
9.1.2 电焊机外壳必须接地,接地线应牢固地接在被焊物体上或附近,防止产生电火花。
9.1.3 禁止使用有缺陷的焊接工具和设备。
9.1.4 严禁将焊接导线搭放在氧气瓶、乙炔瓶、乙炔发生器、煤气、液化气等设备和管线上。
9.1.5 乙炔和氧气软管在工作中应防止沾染油脂或触及金属熔渣。禁止把乙炔和氧气软管放在高温管道和电线上。不得把重物、热物压在软管上,也不得把软管放在运输道上,不得把软管和电焊用的导线敷设在一起。
9.1.6 焊工作业应严格执行电焊、气焊“十不焊”制度。电焊、气焊“十不焊”如下:
(1) 不是电焊、气焊工不能焊割。
(2) 重点要害部位及重要场所未经消防安全 部门批准,未落实安全措施不能焊割。
(3) 不了解焊割地点及周围情况(如该处能否动用明火,有否易燃易爆物品等)不能焊割。
(4) 不了解焊割物内部是否存在易燃、易爆的危险性不能焊割。
(5) 盛装过易燃、易爆的液体、气体的容器(如气瓶、油箱、槽车、贮罐等)未经彻底清洗,排除危险性之前不能焊割。
(6) 用可燃材料(如塑料、软木、玻璃钢、谷物草壳、沥青等)作保温层、冷却层、隔热等的部位,或火星飞溅到的地方,在未采取切实可靠的安全措施之前不能焊割。
(7) 有压力或密闭的导管、容器等不能焊割。
(8) 焊割部位附近有易燃易爆物品,在未作清理或未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前不能焊割。
(9) 在禁火区内未经消安全 部门批准不能焊割。
(10) 附近有与明火作业有抵触的工种在作业(如刷漆等)不能焊割。
9.1.7 地下室、隧道及金属容器内焊割作业时,严禁通入纯氧气用作调节空气或清扫空间。
9.1.8 储存气瓶的仓库应具有耐火性能,门窗应向外开,装配的玻璃应用毛玻璃或涂以白漆;地面应该平坦不滑,撞击时不会发生火花。
9.1.9 容积较小的仓库(储存量在50个气瓶以下)与其他建筑物的距离应不少于25m;较大的仓库与施工及生产地点的距离应不少于50m,与住宅办公楼的距离应不少于100m。
9.1.10 储存气瓶仓库周围10m以内,不得堆置可燃物品,不得进行锻造、焊接等明火工作,也不得吸烟。
9.1.11 仓库内应设架子,使气瓶垂直立放,空的气瓶可以平放堆叠,但每一层都应垫有木制或金属制的型板,堆叠高度不得超过1.5m。
9.1.12 使用中的氧气瓶和乙炔瓶应垂直固定放置。安设在露天的气瓶,应用帐棚或轻便的板棚遮护,以免受到阳光曝晒。
9.1.13 乙炔气瓶禁止放在高温设备附近,应距离明火10m以上,使用中应与氧气瓶保持5m以上距离。
9.1.14 乙炔气瓶上应有阻火器,防止回火并经常检查,以防阻火器失灵。
9.1.15 乙炔管道应装薄膜安全阀,安全阀应装在安全可靠的地点,以免伤人及引起火灾。
9.1.16 乙炔发生器应放置在距离明火至少10m以上 ,不得放置在高压电线下面,不得进入机房,不得放置在太阳下曝晒,乙炔发生器附近严禁吸烟。
9.1.17 在放置固定式乙炔发生器的房间里,应采用防爆型的电气设备;同时,在房间内不得采取明火方法采暖,应采用蒸汽和热水采暖设备,且应与发生器至少相距1m。
9.1.18 乙炔发生器及其连接部件不得漏气,检查时应用肥皂水,禁止用火。
9.1.19 制造乙炔发生器的材料和零配件,不得使用纯铜(紫铜),以免发生乙炔铜的危险,可采用含铜70%以下的合金。
9.1.20 储存电石的仓库必须干燥、防水、防潮,应为二级耐火等级,仓库内不得设自来水管和取暖管道,并与乙炔发生器隔开。仓库内照明应采用防爆型电气装置。
9.1.21 交直流电焊机冒烟和着火时,应首先断开电源。着火时应用二氧化碳、1211灭火器灭火。
9.1.22 电焊软线冒烟、着火、应断开电源,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水沿电焊软线喷洒灭火。
9.1.23乙炔发生器、电石发生着火,应使用二氧化碳、干娄灭火器或干砂进行灭火。禁止用水、泡沫灭火器灭火。

9.2 易燃易爆物品贮存

9.2.1 易燃易爆物品应放置专门场所,设置“严禁烟火”标志,并有专人负责管理。管理人员应熟知易燃易爆物品火灾危险性和管理贮存方法,以及发生事故处理方法。
9.2.2 易燃易爆物品不应设在建筑物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内。
9.2.3 易燃易爆库房应有隔热降温及通风措施,并设置防爆型通风排气装置。
9.2.4 危险品仓库内若要动火检修,必须执行动火工作票制度。
9.2.5 不得在易燃易爆的仓库内进行明火及能产生火花的作业。
9.2.6 易燃易爆物品进库,必须加强入库检验,若发现品名不符,包装不合格,容器渗漏时,必须立即转移到安全地点或专门的房间内处理。
9.2.7 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的一切电气设施应符合安全规程防爆要求,每天下班前应切断电源,方可离开。
9.2.8 对雷管、炸药等易 燃易爆物品必须按其特性严格分库保管,严禁车间、部门内或私人存放,对用剩余量应立即退库保存。
9.2.9 对雷管、炸药等易燃易爆和危险品必须执行“五双”制度(即双人保管、双锁、
双人领、双人用、双帐)。在领用时需经有关部门领导批准。
9.2.10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种类繁多,发生火灾、爆炸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扑救方法各异。各单位应根据仓库内贮存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种类、性质,制订现场灭火规则。化学化验室易燃易爆物品应根据各单位储存、使用规定制订防火灭火规则。

9.3 油处理室

9.3.1 油处理室应根据被处理油的性质,选用合适的电气装置。
9.3.2 油处理室均应按规定要求隔开,并有防火措施,室内应保持整洁,悬挂“严禁烟火”警告牌。
9.3.3 油务工作人员在取、放、加油和滤油作业时,现场严禁烟火并有防火措施,做到油不漏在设备外面及地上。
9.3.4 油处理室应装置通风排气装置。
9.3.5 油务烘间应有专人管理,加热温度最高不超过70℃,不得在烘间内烘烤衣服及放置其它与生产无关的物品。
9.3.6 油务烘间在工作结束、下班前或工作人员离开现场岗位前应进行检查,关闭热源及防火铁门。
9.3.7 油处理室内动火检修应执行动火工作票制度。

9.4 修理场所

9.4.1 木工、油漆场所应有明显的“严禁烟火”标志牌。
9.4.2 油漆仓库应装设防爆型通风排气装置,照明及其电气设备都必须为防爆型。
9.4.3 油漆场所油漆及溶剂的贮存量,以不超过一日用量为宜,容器应加盖。油漆场所应加通风设施。
9.4.4 油漆、喷漆等工作场所严禁烟火,周围5m内严禁明火作业,凡上面有电、气焊等明火作业时,不得在其下面同时进行油漆作业。
9.4.5 严禁使用明火烘烤清除有油漆的结构物件。
9.4.6 木工工场间内所用的电动机应为密闭型,开关和配电箱等电气设备应设密闭装置,避免木屑粉尘入内。
9.4.7 木工工场间内不得采用火炉及高压蒸汽取暖,各种机械设备、木料与暖气设备、管道的距离应不小于1m。
9.4.8 修理场所、室内不宜存放汽油。剩余的少量汽油应注入专用的有盖容器内,放置在防火铁桶或专用地窑内,并示有“严禁烟火”的标志。
9.4.9 高速切削机床附近不得存放可燃物。
9.4.10 木工、油漆工场间内应经常保持整洁,每天工作结束前要清除木屑、刨花等物,倒入规定地点,并应有专人管理、检查。作业场所做到人离(开)电(源)断。
9.4.11 修理场所火灾扑救方法。
(1) 油漆场所着火应用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也可用水进行扑救。
(2) 木工场所着火应用水为主灭火,也可用泡沫灭火器灭火。
(3) 金工场所油类着火应用泡沫、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也可用干砂、石棉布等覆盖灭火。
(4) 其它场所应根据不同着火源,使用不同的灭火器具进行扑救。

9.5 汽车库及汽车修理场所

9.5.1 汽车库内及修理场所应悬挂明显的“严禁烟火”标志牌。
9.5.2 地下车库、停放运输易燃易爆物品槽车的车库及汽车修理场所应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电气设备的安装均应符合防爆要求。
9.5.3 汽车库内不得存放桶装的汽油、柴油。汽车载有桶装汽油、柴油时均不得进入汽车库停放。不得在车库内向汽车油箱加油或从油箱内吸取汽油。
9.5.4 不宜用汽油清洗零部件。
9.5.5 汽车库、汽车修理场所火灾的扑救方法。汽车库、汽车修理场所主要是油类着火,以泡沫灭火器为主进行扑救,也可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地面上起火可用干砂或石棉布覆盖灭火,如火势危及油箱,应及时采用水喷,对油箱进行强迫冷却,防止油箱爆炸,扩大火灾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