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运行HZ在50到100之间有何影响?

楼主(2008-07-04):
有一台变频电动机,运行时,安川变频器上运行HZ是,55HZ,这是最高速度了。现在我把运行HZ调到70对电动机有影响吗?

还有一个疑问,普通额定HZ是50HZ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能在50HZ到100HZ的频率运行?

网友A:
普通额定HZ是50HZ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能在50HZ到100HZ的频率运行:不是长时间运行应没问题!

网友B:
不行!!

变频器的驱动的电机需要使用变频电机.

不然会烧坏电机

网友C:
100HZ时转速是额定转速的一倍,轴承发热严重能损坏轴承,而且电机也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D:
不行!!电机超过额定转速为非正常运行状态,电机受不了!!!

网友E: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长时间运行在70HZ!电机受不了!!!

网友F:
电东机加装风机散热      变频器功率加大  可以工作

网友G:
在额定转速以上运行的问题是机械强度和轴承能否承受,没其他问题,可以长期运行。

网友H:
呵呵;主要看电机能不能受得了;变频器是没关系的;

电机一个是轴承,转速高了容易坏,还有电机的动平衡问题;

网友I:
          建议使用  变频电机。

网友J:
长时间超频运行最好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