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最基本的问题,延时断开怎么用啊

楼主(2008-07-04):
本人初出茅庐,问个问题,1号泵停止,2号泵启动10分钟后停止,对应的阀门开启

网友:
比如延时开关,开关上电时,

有一个常开点。1号泵接触器辅助常闭触点(1号泵停止后,触点闭合)串2号泵接触器常开触点。再串延时开关该点线圈。

设定延时10分钟。

该回路的负载触点串阀门继电器。

以上over

网友:
还有延时开关无需额外电源,有常开触点,如上接线,

设定延时

负载串阀门继电器。。。

再over

网友A: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感觉有点乱 整理下

网友:
我说的是两种延时开关。

一种是需要接电源进去的。下面一种是不需要电源进去的。。。

不知道楼主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