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检测

楼主(2008-07-04):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变频器的电压检测,有的是在正极用大电阻到主板,有的又没有电阻到主板的,请问这种机器是怎么检测低压的啊

网友A:
关键点是找到参考点就可以测量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

网友C:
请问0.01        取自开关变压器次级的,一般是几付啊???

网友B:
这个电压随着直流母线的高低,有相应的变化, 一般在正常值10v~30伏之间!  每个厂家的电路都不相同,   电压也不好确定  !厂家通常选择耐压较高的小容量电解电容 作为电压监测的取样点!   这个电容的故障率较高!  建议先做更换电容处理!        jnkedi.com

楼主:
开关变压器的次级都是通过稳压了的啊?怎么会有电压变化的啊?难道是测它的脉冲宽度吗?

楼主:
但你说10-30伏,但我修一台欧姆龙1.5KW的变频器时他的一只333的电容上的电压就是40多伏,但通过两只串联电阻(总电阻是87K)后就只有12.3伏到主板就够了,但这个电压是随直流母线电压的电压变化而变化的,但我还没有看它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D:
拆开一台爱默生TD2000,没发现母线检测,应是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后面检测的类型。

网友E:
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B:
爱默生是从100V1 uf 的电容两端采样的! 当你出现PoFF故障,你知道该怎么办了么?

   这种机型很多的,它比直接从母线取安全,无需经精密电阻分压;   缺点是控制电源不能单独供电,且电容容易损坏!

网友C:
各位辛苦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