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MOSBUS通信

楼主(2008-07-04):
我用S7-224PLC三台进行MODBUS通信,一台做主站(用S7-200的MODBUS主站指令),二台做从站(用S7-200的MODBUS从站指令),组态完后,调试时怎么从站老出现一个组帧错误/检验错误,查了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基本设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我的接线有问题,我的接线是直接用个网线把12378对接起来的!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下!先谢过

网友A:
485通讯要用那么多线吗?我用过的,带屏蔽层就两芯互绞就够了。

楼主:
二根怎么接线呢!就接3和8?

楼主:
我的电脑端是PC/PPI电缆不是485转口,然后要跟PLC的端口联接,试了下只接3/8二根线联不上!!!

网友B:
所有从站3  8并联,主从3  8交叉。不用PC/PPI电缆

楼主:
楼上应该在电脑那边用的是RS232转485吧!!!

能不能用PC/PPI电缆代替那个呢!

因为采购时没采转接口,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到网络,我看有这个材料就试下,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C:
买个PROFIBUS接头也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楼上的说说你的方案看,怎么实现,我这里有EM227模块!谢谢了

我要是用PC机端用PC/PPI电缆的话能够实现我所要的?我试了好象不能主从站互相读写!不知道有没有那位试过,指点我下!老是报“组帧错误”

而如果我PC端用RS232转RS285转接头的话,能够实现从站及主从之间的互相读写不!!

高手指点我下!!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有从站3  8并联,主从3  8交叉。不用PC/PPI电缆

主站应该也是3,8

网友E:
主从 全是3. 8

网友B:
电脑那边用的是RS232转485,电脑做主,PLC做从,A  B 交叉。要是用PC机端用PC/PPI电缆的话,只试过一个PLC。多个的话用总线连接器3  8并联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回答!!

TO  毕庆民 我PC机端用PC/PPI电缆只接3/8的话与PLC联接不上!

网友C:
PROFIBUS头 有一种即可以传程序和电脑连  也可以和当485接口用的啊

真不行就打西门子热线问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脑那边用的是RS232转485,电脑做主,PLC做从,A  B 交叉。要是用PC机端用PC/PPI电缆的话,只试过一个PLC。多个的话用总线连接器3  8并联应该可以。

一般的232到485可以连吗?

楼主:
我用一般的232转485与二个PLC联接,当把二个PLC互相读写的向导程序写入各自PLC里,我想监视程序怎么就联接不上PLC,而且PLC里的NETR的周期是按一定的时间在闪烁着接通!M0.0一直在闪烁!!请问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C:
还真没有这么用过呢!

打西门子热线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TO:Aerk

  能否把你如何解决的  过程说一下吗?

或把你的程序上传一下  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F:
LZ是在搞S7-200PLC的PPI网络通讯,但却标个MODBUS的标题。

S7-200PLC的PPI网络通讯实际是很容易的,只要认真阅读帮助文件,新手不求人就可以搞成。

网友G(2008-09-23):
当中可以用专业的协议转换器来转换。可以将MODBUS的协议转换成TCP/IP的方式这样应该可以了。有兴趣可以联系我。ww@kingswa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