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04):
最近公司有两台CHF100-045/055的变频器坏了,主要是没有显示!由于是用于现场的,粉尘比较大,打开后发现有很多粉尘,处理后还是一样!

我在处理的过程中有些疑问想请教大家!

1:我们在上电时,测量风扇的输出电压为12~15V左右,风扇根本没有什么反应,风扇对应的板子叫什么板?是不是叫电源板?它的输入电压是560V左右,当我们上电一段时间后,风扇就会启动,我想问一下,风扇是不是只要上电就工作,而不需要变频器运行!

2:我们拆开后把面板和控制板的电缆处理了下,后来有显示了,可是变频器开始就报ItE复位后报OC3,复位不了,然后我们测量控制板端子,+10V和GND正常,但是COM端和+24V之间没有什么电压!还有继电器输出R01默认值是4,故障输出,为什么我们测量的时候的是总是R01A与R01B是通的,与C是不通的,按照设定在有故障的时候应该是A与C是通的!

3:我们把电流检测板摔掉后,开机还是报同样的故障!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电源板有问题,还有控制板!

还有其中一台控制板上连10V的电都没有?这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上电跳ITE,是电流检测故障,看看是不是霍尔板出了故障,

驱动板上有IU,IV,IW三个检测点,正常的应该几乎为0,

或者把联系霍尔板和驱动板的连接线先拔掉,不要带载运行,上电看看

若不跳ITE,那就是霍尔板出了问题

网友B:
我拔掉过!但是还是一样的,上电就报ITE,但是可以复位,复位后是抱过电流,再复位就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