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2008-07-04):
本人最近使用PRO-FACE,有一个问题:原来有一个数据寄存器D,现在要修改他的数值,但是输入的数值和原来

数值比较,不能超出+/-3,超出的话不能输入。不知道PRO-FACE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上下限功能。

网友B:
用PLC里的数据块,选择你想需要的范围可以实现的!

楼主:
楼上的:能否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C:
能,用里面的D脚本编写

zq8613916@126.com

网友D(2008-09-02):
在触摸屏里就可以设置范围

网友E:
这个好象不是上下限的问题吧,用脚本之类的编程判断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F:
呵呵;

上下限只能限定输入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不能确认二次输入的差值;

网友G:
数据限位

网友H(2009-03-03):
没有上限功能  只有在D脚本里写了

网友I(2009-04-24):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J(2009-06-05):
GP2000没发现这个功能,写脚本可以实现

GP3000倒是可以实现,定义输入范围的地址,地址的值和输入地址值赋值+/-3

可以试一下

网友K:
要求高点的控制或是运算个人感觉还是不要在屏幕里做的好,它就是一屏幕和键盘而已

网友L:
楼主说的不是上下限的问题,上下限一般屏都有。

这个功能,既然你 不能超出+/-3,

我认为最(操作者最直接的)直接方法,

就是用功能按钮作拨码盘一样的,每次允许他 +1  +1,不久完了。

你整一个键盘,即使是什么弹出键盘,用起来不方便,设计画面也是不方便,

复杂的东东,  总是不如这个拨码盘方便!   你的要求又实现了。

网友M:
能,在里面的D脚本编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