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3000电源故障

楼主(2008-07-04):
艾默生TD3000电源故障,经检测是电源一个BYV26-A的2极管坏了 ,换掉后出现电压高,风扇电压,驱动电压都是50多V,CPU可以工作 ,电压也正常请教高手赐教是那部分问题

网友A:
你确定是换的同一个型号的吗?看看反馈有没有问题,是其中一组,两组高还是所有的都高。有的时候修机器不是看到哪个坏了换一个就那么简单的问题。有问题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13558705814。QQ:1873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