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7 MicroWIN软件和PC/PPI电缆与PLC通信不上

楼主(2008-07-04):
求助:用S7 MicroWIN软件和PC/PPI电缆与PLC通信不上

网友A:
是不是通讯设置不对啊,光说通讯不上,太笼统了

通讯不外乎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电缆,包括电缆的拨码设置(如果有的话),然后就是PC上的设置,选择相应的通讯口,设置波特率而已

楼主:
谢谢回复啊,我说详细些吧,因为是初学者.  电缆拨码设置是9.6KPBS, 修改PG/PC接口,点  属性  ,PPI  站参数  地址设0  传输速率9600 ,本地连接  COM1,点确定,设置完后,双击刷新,通信超时

网友B:
COM口设置对了?

网友C:
也可试一下不同的波特率

网友D:
感觉搂住的COM口没有设置对,多试几个应该可以找到的.

回复帖子:5注册时间:2005-7-17 21:49:00 2楼 回复时间:2008-7-4 15:18:40 谢谢回复啊,我说详细些吧,因为是初学者. 电缆拨码设置是9.6KPBS, 修改PG/PC接口,点 属性 ,PPI 站参数 地址设0 传输速率9600 ,本地连接 COM1,点确定,设置完后,双击刷新,通信超时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DIP开关打到STOP就好了

网友E:
S7 MicroWin 通过PCPPI和PLC通讯几乎不需要设置什么,默认的设置就可以刷新得到,自己检查一下系统,是不是一些连接错误或者疏忽,不应该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