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种星三角降压起动控制电路优缺点

楼主(2008-07-04):
请大家讨论一下两个星三角控制电路的优缺点,如果有更好的控制电路请贴出来

楼主:
这是第一个星三角起动控制电路

楼主:
这是第二个星三角起动电路图

如果谁有更好的控制电路,请贴出来让大家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第二个要安全好多,三角起动时.时间继电器和星接屬器不带电.顺便问声,你用的什么制图软件,哪里有下,找了很长时间,

网友B:
在使用过程种多用第二种.还有更好的就用变频器.

楼主:
3楼的兄弟,我用CAXA作图,我感觉这个软件不好,可是目前电气除了ACE没有更好的免费电气作图软件

第二种是教材上的

网友C:
如果气囊延时的话,第一个也无所谓呀

网友D:
可以用AUTOCAD 呀,ORCAD,

楼主:
不知道谁有用两个交流接触器的,那样和三个比较有什么好处

网友E:
第二个比第一个多了一个联锁,要好点,要想更安全可以再加的

网友F:
可用天正电气CAD,它可以较方便及快速画电气图.

楼主:
怎么这么冷淡呀,我觉得星三角降压起动非常的普遍,很多人都会接触到的,我也觉得目前很方式实现星三角降压起动,大家了解的都可以贴出来,让大家都长些见识,互相学习一下

楼主(2008-08-07):
怎么没人相应呀,那自己再顶一个了

网友G:
当然是第二种比较好,安全实用

网友H(2008-10-26):
第二种比较第一种更安全

网友I:
这是老掉牙的电路了,转换过程中容易引起弧光短路,国外都用星三角起动用专用时间继电器,其特点是延时常闭触点断开与延时常开触点闭合之间还有40ms左右的延时。我不会上图,否则上传几种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又可避免弧光短路的电路。

网友J:
第二个电路合理,时间继电器也不是长时间的通电.

网友K(2009-05-15):
15楼说的不错.看似简单的星三角,只是电路原理上的简单,实际应用会有微妙之处,关键在星三角切换时是否绝对安全,我用过类似电路,但还是会发生星型接触器或三角接触器粘死现象,希望有实战经验的同行多分享一下碰过的经验.

网友L:
第二种的图控制图  比较严密   有先后顺序

网友M:
第一种KT长时间通电,KT触头切换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不安全。

网友N:
相比较来说第二种更好一些,因为这样的话时间继电器就不会一直带电了!

15楼的说的不错,时间继电器本来就是闭合和断开之间应该有一段延时的,可是很多质量不好的就没有这么做,从而导致了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误动作,还要另外加电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