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接线

楼主(2008-07-04):
我单位新进几台三相四线电表。型号是 DT862,说明书太笼统,不能确定该表是直接接入式,还是互感器接入,谁知判断方法呀

网友A:
看你的负荷大小了如果电流超过表上的额定电流就需要接互感器,反之则不用接

网友B:
看一下2、5、8号端子上有无短接片。

若2、5、8号端子上有短接片与1、4、7号端子相连,则为直读式接法,若无短接片或短接片与其它端子不连,为互感器接法。

楼主:
二楼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C:
有道理,开来二楼的现场经验丰富呀